软启动求助

楼主(2008-10-24):
请问大家,15KW的带旁路的软启动,那一个牌子是性价比比较好的?我对此不是很了解,单位马上就要用到,谢谢大家!

网友A:
国内外做软起动的太多了,高中低档任你选购!楼主你是哪里的,我这里有你需要的,QQ121039717? 13387217017

网友B:
根据我的使用情况来看,软启动器就是一台简化了的变频器(仅指单台)。

网友C:
用AUCOM吧。。澳洲产世界品牌

网友D:
建议用其它启动方式!!!!!!

网友E:
我想还是用变频器好

?

网友F:
国产的西门子的都不太稳定,容易烧电机!

网友G:
小弟不才,还不知道软起动是个什么东东,能不说说!!! ,

网友H:
施耐德的吧,性能比较稳定,参数可以设定

?

网友I:
AB的软启动使用还可以。我们这里用了两年多,没有坏过。

网友J:
用ABB的吧,感觉不错。

网友K:
我们公司雷诺尔用的很多的!

网友L:
施耐德的吧,性能比较稳定,

网友:
山宇。施耐德的好,价格高。

网友M:
我们厂用的是ABB的,已经运行2年了,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N:
机械式软启动安全联轴器优点:电机可以实现软启动,降低了启动电流,且启动平滑,无机械冲击,因而延长了机械设备的寿命,对电网的影响也减小;

网友O:
推荐用ABB。施耐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