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欧姆龙CP1H模拟量编程资料

楼主(2008-10-24):
急求欧姆龙CP1H模拟量编程资料,有的请发到邮箱shenjunjie123@sina.com????? 谢谢

网友A:
我给你找找看!不求你的奖赏。互相学习。

网友B:
本身带的模拟,好象在操作手册里

网友C:
www.fa.omron.com.cn 欧姆龙的工控网,输入cp1h,拉到最底下,有个下载中心,下载下操作手册。如果是模拟量单元,输入下名称搜索一样的。

网友D:
这有什么资料好查的呢?

PLC的设置里进行模拟量的设定,然后在对应的数据区里填写数据就有模拟量输出了呀。这么简单。

CP1H的操作手册上没写么?

网友E:
这有什么资料好查的呢?
如果你自带的AI,我没记错的话,输入对应地址是200、201、202、203,输出对应地址是210、211,记不太清,自己实验一下

?

网友F:
这个资料手册里有,也不难看懂,刚好前段时间刚用过XA-40DR-A实现模拟量转换

网友G:
有一本书,《欧姆龙CH1H PLC应用与编程实践》光盘中有CP1H手册,手册中关于模拟量详细的资料,用GOOGLE也可以查到手册下载。

网友H:
登陆www.fa.omron.com.cn

网友I(2009-09-18):
输入对应地址是200、201、202、203,输出对应地址是210、211

0-6000模拟量对应0-10V  4-20MA   好象没什么手册吧.....因为是直接拿来调用,omron这点做的好

网友J:
请问有欧姆龙的标准模拟量程序吗,麻烦发一份给我,yunhai2006@163.com,谢谢!

网友K:
我给你发一份CP1H 手册 ,  CPM1A CPM2A, 小型机,或者说早前的OMRON 小型机 模拟量处理比较麻烦, 使用前用程序设置特殊寄存器, 即指定模拟量

通道的工作方式, 且 分别率较低!  一般模块附带的手册上有说明.和示例程序!

CP1H 是较新的机型   模拟量通道直接可以读出值,  上面几位说的没错, 输入对应地址是200、201、202、203,输出对应地址是210、211

系统手册截图 :

网友L(2009-12-07):
使用CP1H-XA40DT内置的两路模拟量输出时是否还需要事先写入控制字,例如象使用CPM1A-DA041那样?

网友M(2015-06-04):
引用 网友I:
输入对应地址是200、201、202、203,输出对应...

确实很好,大大简化了编程

网友N(2018-11-17):
谢谢楼主的分享,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