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C卡问题求教

楼主(2008-10-24):
PKS101版本,冗余的服务器,PCIC01卡,隔一段时间,会出现主服务器自动切换到备用服务器上,而且主服务器上PCIC01卡的指示灯变为红色,重启主服务器后,又可正常使用。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
看电脑是否有问题。///////

网友B:
服务器要定时启动的。

网友C:
TC-PCIC02,低价出售,10000.00,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QQ78800602,025-85363991

网友D:
应该不会的吧,估计是调试没有调好吧,

网友E:
检查一下controlnet网路设置,主要看看冗余设置是否正确,接头是否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