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g5故障

楼主(2008-10-24):
各位大虾,安川616g5通电后,显示面板上ref灯不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有一套,这样的看看说明书.

网友B:
面板上显示什么。有显示吗。如果有显示。看显示什么。。。

www.gzweixiu.com

网友C:
指示灯不亮与模块量和外围电源有关

网友D:
?????????? 面板没插好吧

网友E:
看你怎么控制啦。。REF的意思是从控制回路端子A1,A2输入频率指令有效时亮。.就是模拟量控制。

网友F:
变频器维修群 QQ群74292753 欢迎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