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的检测方法

楼主(2008-10-24):
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的检测方法

鄂尔多斯市农牧学校 杭刚

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是电动机的重要组成部分,旋转磁场的产生就是靠定子绕组来完成的,然而定子绕组又是电动机中最容易产生故障的部分,电动机定子绕组常见的故障有绕组烧毁、断路、相与相间短路、相对地短路以定子绕组受潮绝缘电组值下降等,再就是新电动机或长期不用的电动机需对定子绕组的绝缘情况进行检测以便判断电动机是否有接错线或是否能通电运行等问题。
本人在长期的工作和实践中,就电动机定子绕组故障的检测方法有几点总结,现介绍如下供大家参考:
一、 感应数显电笔检测法
1、 检测方法:先将电动机接线盒盖拧下来,解开电动机六个接线柱间的连接片,用感应笔和手指找出哪两个绕组为同一相。具体做法是感应电笔按在其中一个接线柱上,再用手指去接触其他五个接线柱,如果这五个中其中有一个手接上去时感应电笔的红色二极管发光就说明这两个为一相,这样找出六个线头为三个线圈的端部并做标识。然后,再用感应电笔接其中一个线圈的一个端部,用手指分别接触另外两个线圈的端部,看感应笔上的红色二极管是否发亮,发亮就说明有相间短路,不发亮就没有相间短路。最后用感应电笔分别接电机的三个线圈的一个端部配合另一只手摸电动机壳,看感应电笔上的红色二极这是否发亮,来判断电动机是否有对地短路。
2、 特点:检测方法简单,使用设备简单,能检测出电动机的断线、相间短路和对地短路,不能检测匝间短路和绕组受潮。
二、 数字万用表检测法
1、 检测方法;做法和前面感应电笔方法一样,先拧下接线盒盖,解开六个接线柱间的连接片,用数字万用表找出六个线柱哪两个为同一绕组并加以标识。将数字万用表打到“ Ω”档,分别测出三相绕组的直流电阻,测出的直流电阻值应相等或稍有偏差,若三相直流电阻差别较大则说明电动机可能有匝间短路,然后有数字万用表测三相绕组之间的绝缘电阻,此时万用表无显示或显示很大的电阻值,否则表明电动相间短路或电动机已受潮,最后用数字万用表测每一相和机壳之间的电阻应不显示或为很大,否则是对地短路。
2、 特点:检测方法简单,使用仪表简单,能测出电动机断线,匝间短路,相间短路,对地短路,受潮等故障,此法较好。
三、 兆欧表检测法(此法最为常用,结果最为可靠)
1、 检测方法;做法与前一样,用兆欧表摇出六个线柱哪两个为同一相绕组。首先测量相与相间的绝缘电阻测量三次,每两相都要进行测量,测出的绝缘电阻值都应大于0.5MΩ以上,否则说明电机受潮或相间短路,其次,测量每相与机壳的绝缘电阻,测出的值也应在0.5MΩ以上,否则产说明电机对地短路或受潮。
2、 特点:方法简单,使用仪表简单,测量结果可靠,能测出电动机烧毁、相间短路、相对地短路、断线受潮等,但不能测出匝间短路,常配合万用表使用。
在实际工作中,任何一台投入使用的电动机在通电前都应进行绝缘性能检测,以上三法以最简单方法和最简便的仪表进行检测,仅供参考。

2008-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