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串口转以太网模块SocketEthernet IP

楼主(2008-10-24):
Multitech的SocketEthernet IP是一个完整的,易于集成的串口转以太网模块,可以方便的为遗留的旧设备接入到TCP/IP的网络中用于远程监视,远程控制和远程配制。紧凑的嵌入式设计大大的节省了空间(1" * 2.5") ,在提供高性能的以太网桥的同时,还将一个完整的TCP/IP栈集成到单个,统一的Socket封装中。 你只要将精力集中于你的产品的核心特性, 而SocketEthernet IP 模块则能够将你的现有设备和下一代设备轻松的接入到IP网络中。

技术参数
? 串口接口支持最高230kbps的DTE速率
? 高性能的10/100M以太网接口
? 嵌入式设计, 空间紧凑, 统一的Socket封装和连接方式
? 典型工作电流260mA,最大工作电流300mA (3.3V 版本)
? 高性能处理器运行如下TCP/IP通讯协议:ARP, DHCP, DNS, FTP, HTTP, ICMP, IP, POP3, SMTP, TCP, Telnet,
TFTP,SNMP, SNTP 和UDP protocols
? LED驱动的显示用于监视速率,连接状态, 活动状态,冲突和全双工模式
? 在WAN接口上支持半双工或者全双工模式
? 256个帧缓冲区
? 存储10,000 MAC地址
? 自动学习learns MAC地址
? 命令行接口
? 可以通过中央站点设置和控制远程模块
? 可以在线刷新Flash升级Firmware, 保持最新的性能
? 提供开发板,用于测试,编程和初期的评估工作
?
? 型号 描述 认证
? MT100SEM 串口转以太网 5V 全球
? MT100SEM-L 串口转以太网 3.3V 全球
QQ:175011580

网友A(2009-01-05):
北京漫峰科技

专业的siliconlabs51单片机方案推广

致力于设备联网、远程控制和数据采集的10M以太网开发

名称:
F020集成以太网接口核心模块开发套件

简介:
在此套件基础上可进行各种实验,用以评估工控模块性能.

详细信息:
MF020高性能核心模块是嵌入式控制系统的核心,其集成的高精度12位AD、10M以太网接口为数据采集控制系统提供了全新的低成本、高性能解决方案。MF020集成了运行在22.1M的高性能C8051F02X系列单片机,高达256K+32K的RAM,16M 串行Flash,实时时钟和集成10M以太网接口。2组40引脚的插针将AD,DA,数字IO口等资源引出。MF020采用5V供电,引脚兼容CMOS、TTL的电平。 提供配套验证板进行模块快速调试、学习。 提供完整软件程序源代码,用户可参考或移植到产品设计中,缩短产品开发时间,加快产品上市速度。

例程源代码:
1.外部中断及IO口输出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INT0,INT1外边配置到P22,P23引脚上,从而在外部中断0和1的驱动下,实现:底板上发光二极管LED2随按键KEY2的按下而亮/灭。
2.定时器0及IO口输出实验
实现功能:在定时器0的驱动下,实现:底板上发光二极管LED2以1秒为单位闪烁。
3.uart0通信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UART0配置到P00,P01引脚上,实现: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控制底板上的LED灯。串口通信协议是基于字符的,可使用超级终端进行调试,支持BACKSPACE键,但是不支持其它功能键和方向键。
4.SPI总线和AT45DBXXX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SPI配置到P02,P03,P04引脚上,实现通过SPI总线访问AT45DB041B/081B/161D。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对FLASH进行操作。
5.XDATA RAM实验
实现功能:发送每个页面的测试结果到超级终端。向指定页面写入字符串。读取指定页面从0偏移处开始的指定长度数据。
6.SMBUS和PCF8563T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SMBUS配置到P05,P06引脚上,实现通过IIC总线访问PCF8563。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获取和设置PCF8563的实时时钟。
7.AD_DA实验
实现功能:
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获取AD输入电压和片上温度。
将AD的输入电压在DA上输出,经2倍放大后驱动LED1。
常量AD_VREF是单片机输出的参考电压,不同单片机会有变化,具体见常量定义处,其值应该与J1的2,3间电压保持一致。
AD测量的电压可以通过用万用表测量J1的2,18间的电压验证。
8.以太网部分实验
实现功能:可将获取的AD输入电压和片上温度传输到固定IP地址的页面上。
模块硬件资源:
高度集成:60mm*42mm
四层PCB工艺,大大提高模块稳定性。
处理器:SILABS C8051F020,时钟频率高达25MHZ。
业界体积最小的高效能单芯片10/100Base-T以太网控制器SILABS CP2201。
RJ-45插头,可以显示LINK和ACTIVITY状态。
ADC通道:
8路 12bit ADC,转换速度100K,带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和模拟多路开关
8路 8bit ADC,转换速度500K,带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和模拟多路开关
DAC通道:2路 12bit DAC
串行方式数据存储器(Serial Data Flash):4M bit-16Mbit 可选
程序存储器(Flash):64k bytes
数据存储器(Ram):4352 bytes + SRAM(32k-256K bytes可选)
数字I/O口:最多可达16路
可同时使用的硬件I2C、SPI及两个UART串口
16位可编程的计数器/定时器阵列
5个通用16 位计数器/定时器
专用的看门狗定时器
可校准的实时时钟(PCF8563)

模块软件资源:
详尽的测试程序,缩短客户软件开发时间。
C8051F020 ADC转换程序。
C8051F020 DAC输出程序。
C8051F020读写I/O程序。
C8051F020读写SPI Serial Data Flash程序(AT45DB041)。
C8051F020读写扩展SRAM程序(IS62LV256)。
C8051F020与I2C日历时钟通讯的程序(PCF8563)。
C8051F020串行通讯UART程序。
C8051F020键盘控制程序。
CP2201以太网通讯程序。
royalty-free的TCP/IP协议栈 。
免费的SILICONLABS IDE开发环境软件。
基于TCP的MODBUS协议是数据采集和监控中常用的一种工业标准通信协议。基于MF020核心模块硬件平台,本例程可以很容易实现该功能,从而帮助用户快速完成数据采集和控制功能。

模块化设计的优势:
稳定的模块化设计,封装大量中间器件,简化客户产品开发设计过程,缩短产品的面市时间,极高的性价比。
基于先进的8051内核的单片机控制平台,容易上手,极强的程序可移植性。
简单易用的SILABS IDE开发环境软件。
廉价的仿真调试工具支持。
免费的TCP/IP协议栈,用户不需要了解TCP/IP协议栈即可灵活实现各种网络功能。

典型应用:
纺织监控
电力监控
油井监控
环境监测
煤矿监测
与通信、控制相关的行业。

联系人 汪先生

联系电话 01082533738

网友B(2009-02-15):
小体积低功耗高稳定的串口转以太网模块NE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