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kw37.5A的电机,配40A的断路器,老跳闸

楼主(2008-10-24):
18.5kw37.5A的电机,配40A的断路器,是C32D40A,为什么老跳闸?空载启动也跳

选的热继是LR2-D3355C

有问题吗?

网友A:
你的断路器是什么牌子

网友A:
C32D40A是什么意思,断路器要满足电机启动电流的要求

楼主:
施耐德的小型短路器,D型曲线就是电动机用的,电流是40A

楼主:
热继也是施耐德的,电流范围是30-40A

网友B:
断路器应该选63A塑料外壳式断路器

我单位一台15kw的水泵,厂家为节省空间配用40A小型断路器,一开机就跳闸,更换为63A、及100A的小型断路器还是跳闸

后来更换为50A的塑料外壳是断路器,一切正常。

网友C:
断路器应该选施耐德GV3?? 63A断路器

网友D:
配D63A的就行 了,

?

网友E:
没有问题,是你的断路器选型小了。

网友F:
断路器应该选63A

赞同!!

网友G:
我多的也不说了先看这个

电工基础之小型断路器篇
小型断路器采用模块式设计,每一位的宽度18mm。(单极宽度)

定义
额定电压 制造厂按照技术条件规定的长期工作电压
额定电流 制造厂按照技术条件规定的长期工作电流
极限分断能力 制造厂按照技术条件规定的分断短路电流的最大数值
环境温度 制造厂按照技术条件规定的长期通过额定电流的最高温度
海拔高度 制造厂按照技术条件规定的长期通过额定电流工作地点的最高海拔高度
环境湿度 制造厂按照技术条件规定的长期工作电压下允许的最高环境湿度

小型断路器的使用
小型断路器有过载保护,短路保护,无保护三种
无保护作为隔离开关使用
过载保护实质是热脱扣器,保护负载的过电流
短路保护实质是电磁脱扣器,保护负载端的短路
电磁脱扣器分为B,C,D三种类型
B型 3~5倍额定电流即动作,适合于电阻性负载如电阻炉,电加热器等等。
C型 5~10倍额定电流动作,适合于照明,小型电动机等等。
D型 10~20倍额定电流动作,适合于大瞬态涌流负载。
当工作的环境温度超过规定时必须降低电流容量使用,可参考温度调整曲线。 字串8

小型断路器的附件
辅助触头(OF) 指示断路器的通断状态等等
报警触头 指示断路器的脱扣状态
欠压脱扣器 电压降低到额定电压的35%~70%时脱扣
分励脱扣器 远程控制断路器的脱扣

小型断路器的直流应用
直流电路用小型断路器产品只有几个厂家生产,市场上不易买到。通用小型断路器在直流电路中使用注意以下问题
由于灭弧困难必须降低额定电压使用 例如单极开关最大可以使用在48V直流电路中,两极串联可以使用在110V直流电路中,四极串联可以使用在220V直流电路中。
额定分断能力略有增加。(注意分断功率下降)电磁脱扣器特性的变化一般情况下电流增加40%左右才能动作。

网友G:
你想你看了就会明白了问题出在哪了?

不懂的再问我

?

网友G:
我会找资料来的

?

网友H:
应该选塑料外壳式断路器

网友I:
配63A的断路器最合适。

网友J:
你的启动电流大于断路器的脱扣电流,配63A的断路器最合适

网友K:
看看断路器的脱扣特性曲线,上面有时间与电流的关系

?

网友L:
?用DZ20-100/63A的空开吧。

网友M:
路过,近来随便看看!

网友N:
应该配63A的,你选用40的有点小了,启动电流大,它会跳闸,运行时间长了,它发热也会跳

网友O:
断路器的确选小了,37.5A电流是正常时的,要是电网负载小,电流会增大很多超过40A哦!

网友P:
选63A的断路器,40的小点

网友Q:
     应该是启动电流大,而空开40A太小。

  你自己算下,37.5 *4    有多少,虽然只是瞬时电流。。。

网友R:
18.5KW直接启动选63A断路器也不安全,应该选100A的

网友S:
你的启动方式不对,wq

网友S:
你的启动方式不对,你想想吧

网友T:
1启动方式不对2断路器太小

网友U:
断路器有问题,换一个看怎么样

网友V:
断路器应该选D型63A

网友W:
l楼主你的启动方式有问题,假如用降压起动的话,可能40A断路器能使用一段时间。如果非要直接带负载启动那么把断路器换到63或80A的小型断路器,C ·D型均可。

网友X:
我建议最好用D型断路器!

网友Y:
把断路器换到80A的小型断路器

网友Z:
配63A的断路器最合适。 因为起动电流要相对大,保护电流要配大些

网友AA:
63A的断路器最合适。用降压启动

网友AB:
要看断路器的原理 我以前也碰到过,如果是老式的塑壳断路器双金属片的 效果要好,那种新型的很敏感,估计里面是线圈的 电流稍微一大就跳

网友AC:
配D63A的就行

网友AD:
工作在临界状态,是小了一点,建议增大一级。

网友AE:
选型不当,弄清楚C D的用途,就明白了

网友AF:
用40的不跳才奇怪呢,加大到100的就好了。

网友:
用D50 的降压启动就够了

网友AG:
用降压启动 D63 的断路器就可以了

网友AH:
使用100A的断路器,因为电机启动时电流比正常工作都要大两倍。

网友AI:
断路器太小,无法满足启动要求。

网友AJ:
断路器选电机额定电流的1.5-2.0倍,我一直这么选从不出问题

网友AK:
你选用40的有点小了,启动电流大,它会跳闸,运行时间长了,它发热也会跳

同意楼上各位的意见,楼主要多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