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故障F0422

楼主(2008-10-24):
西门子440-45KW,上电正常,运行到2HZ多时报F0422,可以复位。

说明书找不到这种故障,请遇见过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机器闲置比较长时间了,冲电一小时后再运行看看

楼主:
好象是修好之后放了大概两个月

两个月也可不算长啊

网友B:
哪有报这个故障的啊,是F0222吧, 我是上海,专门修西门子的,以后有需要,可与我联系15000445176

楼主:
不行啊,都充电将近两个小时了

还是不行

网友A:
恢复出厂看看,不行只能换主板

楼主:
谢谢黄平。正准备恢复出厂值呢

?

楼主:
恢复出厂值后,正常。运行后,显示A0922,这也正常,没接电机。断电后接上电机,上电运行,电机不转,连续试了几次,还是不行,后正在试的过程中,跳F0001过流。

把电机拆掉,上电运行,无输出。但一会显示F0001,能复位,在后来就复位不了/

每次上电一会显示F0001,能复位一次。

我怀疑是电流检测的问题。请问是否是A786的问题

楼主:
45KW的电流检测是不是三只光藕786来检测的呢

楼主:
?主板和IO板都已经换过。效果一样

网友C:
怀疑你的主板和驱动板接触不好,一般MM440的机器不会出现这么多问题,主板和驱动板接触不好是西门子的通病,处理下,应该能解决的

楼主:
谢谢罗工,我今天把全部拆掉,准备重新装,然后再试试。

楼主:
谢谢罗工,我今天把全部拆掉,准备重新装,然后再试试。

还有那检测部分是不是A786

楼主:
装上之后,正常,不再显示任何故障,但运行无输出。恢复出厂值,也不行。

断电后,重新上电,显示正常。运行,还是无输出。但一会又跳F0001,复位几次,可以复位。但一会又跳,复位很多次不行,有时也可以复位

上电后,听到变频器内部有吱吱的声音,好象是从变压器附近发出来。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故障应该在驱动电路和检测电路上

楼主:
那请教黄平

检测电路是否是A786部分

网友D(2009-04-23):
屏蔽这个故障,应该可以消除它

网友E(2009-06-05):
我现在也遇见这样的故障了    还不知道怎么弄呢~!运行5赫兹的时候报F0422复位以后故障依旧   怎么解决呀

网友F(2012-02-06):
引用 网友G:
还不知道怎么弄呢~!运行5赫兹的时候报F0422复位以后故障依旧   怎么解决呀

应该是 检测不到正常的电机负载。   恢复出厂值     一般情况下就会没事了。

网友H(2012-03-27):
我的变频器这几天也出现    F0422同样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