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ro-face的屏导出的数据格式是CSV呢?

楼主(2008-10-24):
求教,为什么pro-face的屏导出的数据格式是CSV呢?而不是txt,或者其它格式,

网友A:
CSV格式的不好吗?

TXT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B:
呵呵;这个只能找做软件的;

网友C:
CSV其实就是用逗号隔开的txt

网友D:
csv格式很好。用EXCEL打开时直接是表格.

网友E:
三菱的也是这样的格式,为什么不能是这格式呢

网友F:
能打的开,设定错误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