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西门子的343-1 lean的模块

楼主(2008-10-24):
普通的343-1用起来很方便,这个一连上,就红灯,为什么,是不是不能用做远程诊断来使用

楼主:
我已经做通了,作成功了,结贴

网友A:
您好,我是一个初学者,想知道如果我用了CPU312,加了343-1模块,上下载程序的时候是不是直接插上网线就可以了?我在组态343-1的时候让我添加了一个IP地址,这个地址是PLC的地址还是上位机的地址?这个地址可以随便填写么?还是用默认的?如果是PLC的地址,在没有下载程序之前它不是不存在的么,我用网线直接插上能找到plc么?非常感谢!

网友B:
不可以                                               要下载才可以   在线 和PC在线

网友C:
搂主可发表一下成功经验

网友D:
组态的时候在343的属性中增加IP地址,这是343的地址,而且要添加你想要的通讯方式,例如以太网,在S7软件的工具栏的PC/PG中选择通讯协议,用343应该是TCP/IP+你的电脑显卡的那个。就可以通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