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器在工作过程中,偶尔出现频率到达一半后,不能再上升现象

楼主(2008-10-24):
?

富士变频器在工作过程中,偶尔出现频率到达一半后,不能再上升现象。请教帮忙,应该从几个方面考虑处理?从变频器角度出发,外围设备没有问题。

网友A:
是不是有人编了程序,限制了最大频率?

?

楼主:
没有,大部分工作是正常的.应用在行车上的起升部分,工作时内绳变频器在50HZ时,外绳变频器到达25HZ就不能往上升,变成不同步.

楼主:
现在还会出现该控制信号已停止的情况下,该变频器还保留一段时间在25HZ之间工作.

网友B:
重新恢复一下变频器的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C:
有两天变频器吧,把正常的那个的参数拷贝到那台试试

楼主:
谢谢,会不会与变频器内部的问题?比如两个直流继电器或CPU板等?

网友D:
输出有时三相不平就是这样的

网友D:
换掉光偶PC923就可以了

网友E:
假设两个变频器功率一样的话,可以考虑将两个对调一下试试,确定是否是变频器内部的问题。期待中..........

网友F:
若参数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把变频器内部继电器取消,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