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双驱动求助

楼主(2008-10-24):
现在我用国内一款运动控制卡带松下伺服,有个轴采用双驱动的方式,现在有如下几个问题,向各位大侠请教.

一、怎么样保证两个电机的同步,因为两个电机驱动同一根丝杆,所以要保证很高的同步性.我是这样理解的,目前国内绝大部分控制卡没有同步控制的功能,只能采用一路脉冲并联输出两路到驱动器,然后将增益调的尽可能高,以此保证基本同步.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这样做的.

二、两个驱动器中的一个报警后,另一个也要停止工作,我看了松下的说明书,里面没有报警或急停输入信号,请问该如何解决?我是这样想的,可以将两个驱动器的报警输出信号控制另一个驱动器的指令脉冲禁止输入端子,但驱动器的ALM+和ALM-是在有报警时断开,无报警时闭合,而当一台驱动器断电了,他的ALM+和ALM-应该也是断开,而以此这样保证另一台也停止.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一台驱动器的ALM+接COM-,ALM-接另一台伺服的33脚INH即指令禁止脚,但是不知道反并联二极管的压降对其有没有影响,也没做具体的实验,请高手帮忙分析下.

三、一般双驱动都怎么实现的,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在线等高手相助~~~TKS

网友A:
首先,对于脉冲接口的泛用伺服而言,即使控制系统带双轴同步控制功能,个人以为也未必能取得良好的同步控制效果。双电机同步驱动单一轴的关键在于避免2台电机相互较劲儿。

另,对于双电机驱动单一丝杠的用法,如果负载稳定则建议一个用位置或速度模式,另一个用力矩模式。

楼主:
要求很高的同步性的,肯定要用带同步控制功能的卡,但是国内的机器如(等离子切割),他们的实现,我想肯定不是用的很高档的卡,因为机器的价格在哪放着呢.

如果再要求响应很快,伺服肯定要在速度或者力矩的方式下了.但是我这个要求没那么高,只是想知道国内的机器这种情况一般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那就要看同步要求或控制精度了,这类等离子切割机没接触过。

网友B:
国内龙门同步的话,火焰切割机采用1套速度控制+1套位置控制,速度控制的编码器反馈脉冲作为位置控制的脉冲依据;

双边驱动雕刻机,就是采用你目前做法啊。他们没有你考虑的那么详细周密,可能由于精度不高,所以一个报警后,第二个运行不了多久也报警,确实对龙门结构有些影响。但这最经济啊。

在标记机中,有客户作过你第二点的尝试。应该还不错。。

楼主:
感谢两位大侠

国内龙门同步的话,火焰切割机采用1套速度控制+1套位置控制,速度控制的编码器反馈脉冲作为位置控制的脉冲依据;

这样就不好理解了,速度控制作为主动轴,本来反应就快,而反应相对较慢的位置控制伺服作为从动轴,那企不是两者的差距会更明显吗?烦请详细解释下,因为我是认为从动轴应尽可能的响应快,才更有可能实现同步。另外,虚拟主轴的作用,我想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吧,就是两个轴的同步并不是互相跟随对方,而是都跟随虚拟主轴,这样是不是为了降低需要同步的两轴之间的反应时间差呢?

呵呵扯的有点远了,本来就想知道国内的机器是怎么实现的伺服双驱动的,现在上面新的疑问又出现了,请不吝赐教!TKS~~~~

网友A:
龙门同步问题谈了许久,本人也仍限于纸上谈兵!无法为楼主提供更多有实践意义的参考意见了,汗!

网友C:
昨天去开了一个研讨会,其实现在的运动控制卡有提供同步输出的功能

www.telbridge.com

打电话去侃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去开了一个研讨会,其实现在的运动控制卡有提供同步输出的功能

www.telbridge.com

打电话去侃侃

同步输出也有三六九等啊,国内卡有电子齿轮输出功能的卡很多,这也属于同步输出啊。关键是负载端如何保证同步。

网友A:
“关键是负载端如何保证同步”———这才是同步的本质要求,支持!

网友D(2008-11-24):
你可以用一个驱动器控制另一个驱动器呀QQ932887098

网友E:
国内龙门同步的话,火焰切割机采用1套速度控制+1套位置控制,速度控制的编码器反馈脉冲作为位置控制的脉冲依据;

我的很多客户都是这么用的,没有问题的.我自己也调试过,如果速度控制的故障,另一套位置控制肯定不走了.位置控制的故障,

速度控制那个也会过载报警挺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