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这台机器?

楼主(2008-10-24):
今天在外面碰到一台英威腾的机器,型号写的是ZS5的,现在就是面板什么操作都不会来,显示H? 00,按键一个都没用,也不能运行,谁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电流传感器坏了!!!!!!!!!!!!!!!

网友B:
楼主:这种问题可能和机器的电源板有关系,请检查一下:1、键盘、2、电源板(重点查一下U1\U2\C4) 3、40pin排线
,如果你自己不能解决问题,建议将设备发送到我公司检修。

楼主:
?清心大哥,我现在将电源板和控制板都拆了回来,可是U1和C4都没有元器件,U2又看不清是什么元器件。??? 另外就是我将电源板加上直流电,显示应该是缺相故障,这个应该怎样处理?

网友B:
你可以打电话到公司的免费服务电话咨询下,我在外地出差,具体记不太清!抱歉!

免费服务电话:400-700-9997

楼主:
清心大哥,现在应该能确定是电源板上的U12?? IMP809M有问题,我现在想急切知道控制板上的U5? 这个零件是什么型号的,是否可以拿这个来代换?

网友C:
控制板上的U5是IMP809,可以替换。

楼主:
很谢谢大家的回复,现在已经更换,故障已经解决,明天拿着板子到现场了,在这里说声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