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发电机组的动力都不设变速系统

楼主(2008-10-24):
为什么发电机组的动力都不设变速系统

网友A:
哦!!没听说过,是个新课题,等你来完成呀。

网友B:
发电机组的动力都不设变速系统,其原因非常简单,如果发电机变速,那么发出的点频率是多少?难道还需增加个变频装置?

网友C:
负荷大的时候转速减低是会自动油提速的

网友D:
因为发动机本身的调速己经足够了,而且调速 也不可能调低速 ,所以不可能用减速装置

网友E:
没听说过,是个新课题,等你来完成呀

网友F:
是什么发电机?蒸汽的吗

网友G:
少见多怪,有的是,特别是5-60年代,船用多的时。这和发电机的极对数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