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360与IM361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8-10-24):
公司现有一台S7-300PLC,CPU是315-2 DP的,有一个扩展支架,和主支架是通过IM360和IM361 之间连接的,现在的问题是: 1.如果扩张支架没有利用IM360和361的连接线连起来的话(即主支架和扩张支架没有连接),PLC能够正常与PC通信,im360的故障灯也没有亮,一切正常。 2.如果连上扩展支架,CPU的故障灯亮了,IM360和IM361的故障灯也亮了,PLC也不能和PC通信了,故不能用STEP7的硬件诊断功能。 我想请问各位高手,这问题是出在哪个环节的呢?

网友A:
用的315-2dp,直接用im153啊

网友B:
硬件组态和实际组态一致吗,接口模块确保良好.

网友C:
引用楼上的话,既然是315-2DP,为什么不用ET200呢,非要用360的话检查电源是不是负荷太多,扩展机架加一个电源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