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驱动器电子齿轮参数设置后断电重启,又还原为原来的参数?????

楼主(2008-10-24):
?

松下A4伺服驱动器

在面板上手工设置电子齿轮参数,然后断电重启,发现参数又还原到没更改之前的值!!------求助!!!!!

因为PLC的脉冲频率只有100K?? ,我把48号参数设为 10000? ,49号 4A号 为零 ,4B号设为 5000?? ,设置后不断电直接运行,速度确实提高一倍,但把驱动器断电后这些参数又还原到没更改之前的值!!

是不是用软件通讯修改参数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了????我没有松下A4伺服驱动器的设置软件无法试,哪位高手帮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断电前请保存设置

网友B:
松下改过参数后,还需要有保存到EEPROM的操作才行。如果确实保存过参数,还是这个现象,那就换驱动器吧。

网友C:
改后保存 许多数控系统都是这样的 一般有个数据存储键用来存储更改的数字

网友D:
改过之后,按MODE,会提示你存到EEPROM去,你按下SET ,再按向上键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了,回去试一下再说!

网友E:
松下的,大森的,华中的好像都是这样的,设完要保存到ROM里去。

网友F(2019-09-22):
A/A4系列 改完参数之后 按一下set 返回到 pr__,再按一次mode 出现EE-SEE,再按一下set,出现EEP----,按住向上的方向键保持5秒钟,出现finishe 或者reset就可
A5系列 改完参数之后 长按set 返回到 pr__,再按一次mode 出现EE-SEE,再按一下set,出现EEP----,按住向上的方向键保持5秒钟,出现finishe 或者reset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