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十六进制数转成BCD码

楼主(2008-10-24):
向各位请教一个问题,用8051单片机。将片内的十六进制数转成BCD码,并在端口上输出的汇编程序。

网友A:
一个位对应着 一个8421

网友B:
;假设一个十六进制数为7A

     MOV R0,7A

    MOV A,R0

    ANL A,#0FH;取低4位

    CJNE A,#9,L1;(A)不等于9跳转到L1

    MOV R2,A

    SJMP L4

L1:JNC L2;C等于0跳转到L2,即(A)大于9

    MOV R2,A

    SJMP L4

L2 :CJNE A,#0DH,L3;(A)不等于13跳转到L3

    MOV R2,#19

    SJMP L4

L3:ANL A,#5

    ADD A,#16

    MOV R2,A

L4:MOV A,R0

    SWAP A

    ANL A,#0FH

    CJNE A,#9,L5

    MOV R3,A

    SJMP L8

L5:JNC L6

    MOV R3,A

    SJMP L8

L6:CJNE A,#ODH,L7

    MOV R3,#19

    SJMP L8

L7:ANL A,#5

    ADD A,#16

    MOV R3,A

L8:MOV A,R2

    ANL A,#0F0H

    JNZ L9;判断A即R2高4位是否为0,A不为0跳转到L9

    MOV A,R3;当R2的高4位为零执行下面几条指令,将R3的低4位移到R2高4位

    SWAP A

    ANL A,#F0H

    ADD A,R2

    MOV R2,A

    MOV A,R3;以下几条指令用来将R3的高4位移到低4位

    SWAP A

    ANL A,#0FH

    MOV R3,A

L9:MOV P0,R2;输出转换后的BCD码

    MOV P2,R3

网友C:
楼上的不错,但要求速度时就要建一个256双字节表格了

网友D(2008-11-30):
我有现成的子程序;char型 int型 long型 带正负 bin 与dec 互转 汇编的速度挺快 楼主可告诉我邮箱 我给你发过去QQ:525019550 email:lclzg@163.com

网友E(2008-12-31):
楼上  好人呀。。。。

网友F:
;假设一个十六进制数在7AH中

mov a,7ah

mov b,#100

div ab

mov p0,a

mov  a,b

mov b,#10

div ab

swap a

orl a,b

mov p1,a

;将7AH转换为BCD码,百位输出到P0.0--P0.3,十位输出到P1.4--P1.7,个位输出到P1.0--P1.3

网友G:
2楼的已经很详细了

网友H(2009-07-14):
注意‘DA A’指令

网友I:
欢迎加入单片机QQ群 90850907

讨论单片机方面的技术问题

或上http://www.eehome.cn/?a=include下载单片机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