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阻

楼主(2008-10-24):
?各位大侠:请问3千瓦三相鼠笼感应电动机定子串电阻(或电抗)降压起动,需要串多大电阻?怎样计算?有公式吗?

网友A:
? 打字说不清楚

? 我们以前学习电力拖动上面有这一课

? 如果想知道可以打电话,或者发信息。

? 问下:3KW也要降压起动吗?电源容量这么低吗?

网友B:
3KW电机干吗要降压起动?

网友C:
3kw降压启动似乎有些浪费。不必。好像30kw以上要求使用降压启动

网友D:
3kw的电机直接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E:
3KW 也用不着降压启动

网友F:
我想你那里应该很有钱吧?? ?浪费钱

?

网友G:
晕,有才的银太多了.佩服!可能是制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