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的小继电器,功率多大?电源选型用

楼主(2008-10-24):
欧姆龙的小继电器,24VDC,不知道功率多大,最近再算功率,已备24V开关电源选型用。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直流大约1W左右!!!!!

网友B:
24V6A的电........

网友C:
?

这种OMRON的继电器触点是5A的;

驱动电压:DC24V,每个继电器的驱动电源大约20MA;

网友D:
这种继电器还是第一次见过,那种两对触头,普通的中继,一个0.9W左右

网友E:
继电器线圈容量:1VA

网友F:
查下就好了啊,我们选电源都是估计的,差不多就可以了啊

网友G:
OMRON MY4NJ/DC24V的额定电流在37mA左右。

网友H:
哪用这么精确,选大一点,万一以后要扩展改造也不会大动干戈,要留余量啊!

网友I:
24V开关电源 那也要考虑电源的容量啊,别光看24V 通常继电器考虑2W就可以了.

网友J:
大概的价钱是多少?

网友K:
最好按不超过100MA来算

就是2W左右

网友L:
一般中继大约是1.2瓦吧

网友G:
一般情况下都要选大一些的,但容量大了体积就大。有时元件稍大一点柜体就装不下了,所以要计算容量了。

网友M:
这是OMRON的固态继电器.DC电源的话应该为5A.4NJ的.四个常开,四个常闭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