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S死机和离线问题的解决

楼主(2008-10-24):
我厂在老厂改造中,除对现在运转的两台半干法回转窑进行改造外,还新建一条1000t/d预分解窑,两台MPS型立式磨和两台洪堡辊压机,采用了美国贝利公司90集散型控制系统。该系统从安装调试以来,总体上讲安全稳定,开发性好,但人机接口站,即MCS(Management Command System)存在死机问题,还有计算机接口部件CIU(Computer interface unit)存在离线问题。前者,主机工作中断,时钟停止,操作无响应;后者主机工作,通讯中断,无任何显示信息。处理这两种问题只能对计算机复位(RESET),10min左右重新启机运行。
死机与离线使操作和监控中断,几个车间的设备处于失控状态,影响了生产正常运行。我厂两台MCS死机和离线有时8h内发生3~5次/台。因前者是主机本身的问题,后者属通讯故障,应分别进行查找处理,为此可先着手解决离线问题。对工厂环路通讯集中进行了全面检查校验,主要进行如下检查:
(1)双环是否有交叉现象;
(2)结线是否松动,插头是否良好;
(3)通讯模件是否有坏质量问题,如有则予以更换;
(4)屏敝线是否单端良好接地。
经过检查处理,环路通讯离线情况大大降低。
死机的问题产生于MCS主机,由于死机的随机性,多原性,测试过程很难发现问题,复位后工作正常,这就给问题的查找、解决带来难度。通过分析,认为死机的原因如下:MCS是贝利公司80年代开发的性能优越、功能强大的人机接口站,为实现其强大功能,因此其存储器容量非常大(达12M,而当时PC机只有640k,中小型机也只有几兆内存)。限于当时的软、硬件技术,MCS共由6块存储器板,一块串行的扩展板,1~4块图形卡组成。MCS执行任务时共有10块板子共同工作。通过总线进行信息交换,MCS内部的通讯量很大,当受到电源、灰尘、静电和无线电干扰的影响时,均可能影响MCS的通讯和正常工作,引起死机。
打开机柜,可清楚地看到十几块板子装在机柜内,靠插槽与总线板连结,板子上的污垢、插槽弹片的弹性、接口电子元器件的性能、总线间的灰尘干扰、多块板子内部芯片及器件质量等多种因素影响着MCS的内部通讯,若CPU访问各存储器失败或CPU间信息交换受阻,均使机器不能正常工作。因此,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寻求解决MCS上频繁死机的途径。
(1)改善供电系统。采用隔离、净化、连续供电电源,以避免工作电网的浪涌、高次谐波干扰系统工作,损坏电源或插件。
(2)接地系统要复查。对接地系统认真检查核对,不足线径的接地线、不合格的接地体、不正确的接地方式,均应予以更改,定期检查接地电阻是否符合要求。
(3)改善环境。采用防静电地板,操作室密闭,控制环境温度、湿度,定期清扫板子及总线板上的灰尘。
(4)MCS用户组态清理。对所做的流程图、符号、标签和趋势文件,仔细清理,去除错误。
(5)检查更换图形卡、存储器,减小通讯障碍。
经过努力,我厂MCS死机和离线情况大大减少。
现代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及大规模集成化器件的发展,使MCS已升级到MCSPLUS,因此选用新一代的控制设备会使控制系统更加安全可靠。但就目前而言,MCS的死机和离线问题的探讨仍有较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