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个定时,每间隔N个小时跳转到某个窗口该怎么做呢?

楼主(2008-10-25):
我想做一个定时,每间隔N个小时跳转到某个窗口该怎么做呢?

比如先读取当前系统时间,然后设定每隔24小时跳转到窗口11,这个程序该怎么写呢?用的是WEINVIEW506,EB500.

主要是对定时时间的这段程序不会写,因为过了24小时,时间又从0开始了,比如,当前时间是18点,我设定每隔24小时后跳转到指定窗口一次,也就是说24小时后,也就是第二天,第三天,之后的每天18点都要跳转一次,所以不知道有关时间计时定时这块怎么个算法。请高手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很简单的啊,时间一到用画面切换补不就可以了.

楼主:
对:jiutuniao 关于

很简单的啊,时间一到用画面切换补不就可以了.

?

我就是对定时时间的这段程序不会写,因为过了24小时,时间又从0开始了,比如,当前时间是18点,那么24小时后,也就是第二天,第三天,之后的每天18点都要跳转一次,所以不知道有关时间计时定时这块怎么个算法,跳转我会。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可以对MT506里的时钟时地址RW60002判断,当RW60002的值等于18的时候,就让窗口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可以对MT506里的时钟时地址RW60002判断,当RW60002的值等于18的时候,就让窗口切换。

主要有个问题是设定的间隔时间有可能不是24小时,比如说设定时间间隔是20小时,当前时间是18点,这个时候它每次计算出来的值就不一定每次都是这个时刻了。明天是14点跳转,而后天就是10点跳转了,这时该怎么办呢?

网友C(2008-12-14):
方法1.使用PLC内部定时器(定时值在触摸屏上输入)进行累积

方法2.如果使用触摸屏的时钟,则要同时判断时间的月(RW6004),日(RW6003),时(RW6002).....

网友C:
使用PLC内部定时器(定时值在触摸屏上输入)进行累积,当时间到了给某个位置位,打开触摸屏的对应直接窗口.用这样方法应该比使用触摸屏的时间来得简单方便.

网友D:
你用PLC做应该比较好做!不管他系统时间怎么样!   你就做一个24记时的程序!当到了24个小时后,比如说M0,为ON 给人机一个切换画面的信号,同时也复位,继续记时24小时,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E(2010-05-09):
很好做呀!你在PLC内用时间继电器记时,记时完成用M点接通(直接窗口)跳出来就好了。

网友E:
MT 506MV这款是不是停产了?

网友E:
在PLC内部用万年历试试,

网友F:
可以用PLC的内部时间来控制跳转画面,也可以通过触摸屏内部编写宏指令来跳转画面

技术交流 QQ:1255470370 13761012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