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电容为什么老是烧坏

楼主(2008-10-25):
我有一部风扇,近段时间已烧坏了4个电容,越到后面用的时间越短,第一个换上去用了一个多月,最后一个只用了2天就烧坏,换上去的电容容量是一样的。请问是电容质量问题还是电机问题?

网友A:
估计是电容得质量问题,我们得以前老是出问题

网友B:
换个耐压高一些的电容就好了。

网友C:
电容这么容易坏真没遇到过,一般情况会用一年多。你这么快坏,估计电机有问题。

网友D:
估计是电容得质量问题,也有线圈的问题,建议换个耐压高的,注意散热

网友E:
应该考虑一下电机的问题

网友F:
应该考虑一下电机的问题 ,可能启动力矩有点大。

网友G:
电机参数与电容不匹配,导致电容两端电压过高

不过现在产品质量问题更大

网友H:
多少微法??????

吊扇2.2UF是不是你的容量大了 ????兄弟

网友I:
耐压不要低于450,容量不要小于2。2微法

楼主:
耐压值是450V的,容量是4微法,是按原配电容参数购买的

网友J:
????? 电机的副绕组有匝间短路现象。

网友K:
现在假货多呀,害人不浅。

网友L:
击穿与容量变小都是质量问题/。

网友M:
电容得质量问题,也有线圈的问题

网友N:
估计是电容问题,今年夏天,我的一吊扇,连续买了三电容,用不到半天,后来我从仓库里的,一个新吊扇上拆了个.换上.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O:
说到这玩意,我也来凑个热闹. 一个星期天,闲来无事, 突发奇想: 既然吊扇可以用可控硅来调速, 如果鸿运扇用PLC输出PWM脉冲来调速会怎样呢? 说着, 就动手了. 我用PWM指令输出,. 接固态继电器,再接负载.并且使其间歇工作. 然后通电, 呵呵, 运转起来了. 我还得意呢. 可是好景不长, 几天后, 风扇不转了. 经查, 电容坏了. 换掉电容, 第2天又死了. 莫非不能用PWM调节? 还是频繁间歇启动造成的? 我试着把间歇启动去掉, 运行至今, 呵呵,鸿运扇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