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爱默生变频关于POFF

楼主(2008-10-25):
?一台EMERSONEV2000-4T0 220G1的变频器。上电显示POFF。估计是直流检测可能有问题。。但是不知道从何下手,有知道的朋友麻烦帮参谋哈。

网友A:
你查下开关电源,或是换个主板试试看,不行和我联系,QQ39273391

网友B:
开关电源板上有个电容不良

网友C:
变频器维修群 QQ群74292753 欢迎加入!

楼主:
我是没说明白。。我是加的直流电   原来是又个光耦没有短接

网友D(2011-11-11):
哪个电容呢?我也遇到相同问题了,开关管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