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么情况下电机故障引起变频器模块炸

楼主(2008-10-25):
空调排风机上有一台18.5KW机器刚送电启动机器模块就炸,第二台也是这状况。后来检查电机电机是11KW,电机直接接空开启动空开就跳开,空开是63A,把电机三角接法改成星形接法电机就发出一声响就冒烟,用摇表测电机接地正常,相间阻值不一样。请问是电机什么故障引起变频器模块坏掉,变频器为什么没有保护。

网友A:
听说过这种现象,但我们到现在也没遇见过,期待有经验的同志给予帮助。

网友B:
变频器本身的? 过流? 设置可能就有也问题,

网友C:
我们也有过这些问题,变频器的保护功能不怎么好啊!电机有了问题,赶快检修或是换掉算了

网友D:
大哥,电机匝间短路了。

网友E:
坏一台久要检查电机啊 。电机坏咯

网友F:
这变频器肯定没有模块直接保护功能,电机短路或接地会引起模块炸

网友G:
先问一下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一般好一点的变频器输出都有短路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