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脉冲加方向位置伺服接线

楼主(2008-10-25):
?????????????????????????????? 本人采用GALIL DMC 2132运动控制卡加三洋伺服驱动器,控制方式为脉冲加方向的位置方式,运动控制卡有

PWMX 和 SIGN , 三洋伺服驱动器端子有正转脉冲/+、正转脉冲/-、反转脉冲/+、反转脉冲/-及 SG等。请教伺服驱动器那端怎么样与运动控制卡对应接线?? 另外,如果驱动器端不采用脉冲加方向的方式而采用正反脉冲方式又怎么接线呢? 请高手们及刘老师指教,急!!!

网友A:
我没有三洋的手册,以前在用户那里看到过。采用脉冲/方向信号时,原本的正、反脉冲信号哪个接脉冲、哪个接方向我记不清了,但是手册上肯定是有的。具体接线,好象要把驱动器的 SG 与 控制卡的 GND 接在一起。细节还是去问您的 DMC-2132 的供应商吧,卖伺服的基本不管这段,卖控制卡的,至少是卖GALIL控制卡的,还是经常要看着用户提供的驱动器手册告诉用户如何接线的。

楼主:
?谢谢刘老师的回答,我有三洋的驱动器手册,但也没有明确说脉冲加方向如何接线。三洋手册上关于接收脉冲的端子标识符号只有正转脉冲/+、正转脉冲/-、反转脉冲/+、反转脉冲/-及 SG等这么几个,关键是运控卡的PWMX 与哪个接,SIGN 又与哪个接? 请有经验的高手赐教。

?????????

网友A:
看来您自己看三洋手册有困难,您还是问您的供应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