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 PLC如何在断电后再接通的情况下,能够保存C00计数器中的数据?

楼主(2008-10-25):
我制作了一个关于控制工具寿命的程序,(例如:一个钻头钻一个孔,那么感应器就会感应一次,现在设定这个钻头的工具寿命是 5000个,应用?U CTU C00 05000这个命令,当到5000个时,设备就会有报警),在几天的生产过程中,这个控制PLC会在休息时间关闭,关闭后再开启后,仍然能够保持已经加工的数量...

这上面不知道能不能发梯形图,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我上午钻了500个孔,中午把PLC电源关掉,下午从"0"开始记数了,根据达不到控制工具寿命的要求..请高手帮帮忙,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我的QQ:?? 316184840

?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A:
使用的计数器不对.???????

网友B:
呵呵;你要查一下可以断电保持的计数器是从C多少开始的;

C0是不能保持的;

网友C:
用断电保持的计数器试试

?

网友D:
c192---c255是掉电保持

网友E:
改用断电保持型计数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我建了个LS 的自动化控制群,希望你们能够加入,提供一个你们相互交流的平台,也顺便提供一个我可以学到东西的平台..呵呵....

?

QQ群:48366652

网友F:
C0也可以设置成掉电保持型计数器

网友G:
在KGL-WIN软件里边左边的“参数”中将“c“后边的第一个空格数字改为“00”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