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你的老的串口设备联网ethernet

楼主(2008-10-25):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以太网虽然不是一种新型技术,但是在最近几年,以太网在工业设备和智能设备上面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和应用,很多传统的通过串口通信的设备,都经过产品的升级和更新换代,都陆陆续续的带有以太网通信的功能,很多新产品在开发过程中都会直接带有以太网通信的功能。
但是,传统的老的串口通信的设备呢,我们又将怎么样让其带有以太网通信的功能呢,我们都知道,COM口都是通过TTL电平加上一个232转换芯片来实现的,最基本的就是TXD,RXD,GND那几个信号引脚,德国科联浦(conextop)于2002年针对传统的串口设备联网,研发出了世界上最小的串口转以太网模块Neport,将Neport嵌入到原有的串口通信的老设备里面去,通过原有设备的TXD和Neport的RXD,RXD和Neport的TXD,GND和GND相连接,这样就将原有的带有串口的设备改造成了以太网设备。
为什么通过这个串口联网模块Neport就可以将你的原有的串口设备联网呢,因为Nepoet是一个带有独立CPU和网络协议栈的嵌入式系统模块,加上网络变压器嵌入在模块里面,总的大小也只有大拇指的三分之二,只相当于两个标准的RJ45大小,很方便嵌入到设备里面。
Neport除了支持TCP client,TCP server,UDP单播之外,Neport还支持UDP组播,Neport独特的支持组播形式,使得设备可以向不同的其他设备发送数据。
Neport除了常规的设备管理软件去配置之外,还内嵌有web服务器,可以通过从web的地址栏里面输入Neport的IP,就可以从网页上面来配置Neport,Neport的默认IP是192.168.0.250,IP是可以根据用户的使用情况来修改的,还有telnet配置,串口登录配置,AT命令配置等多种模式,支持虚拟串口。
NePort拥有10M/100M的以太网接口,并可同时传送TCP/UDP包给多个数据接收设备。并且提供1-2个高速串口,波特率可高达921600bps.
◆ 超小体积,高度集成. 尺寸与标准RJ45座子完全兼容
◆ 高速、高可靠 (工业级标准 可选)
◆ 32 位RISC (NP7 series) ARM7TDMI 55DMIPS
◆ 128KB SRAM (EN 版本: 256KB SRAM) , 256KB/512KB Code + 32KB Boot
◆ 10/100M以太网接口(可选)
◆ 提供1路或者2路高速串口 (EN 版本: 可选2个串口)
◆ 串口数据位5,6,7,8可设定
◆ 串口停止位1,2位可设定
◆ 波特率110 – 460800bps , 110 – 921600bps (EN版本)
◆ 支持RS422/485控制 (可选)
◆ 智能的协议族:
ETH、ARP、IP、UDP、TCP、ICMP、PING、BOOTP、AutoIP、DHCP、SNTP、POP3、SMTP、TFTP、TELNET、HTTP、(SSH、SSL/TLS、HTTPS(EN版本 可选) )
◆ 嵌入WEB SERVER,支持用户WEB定制
◆ EMAIL报警 (EN版本 可选)
◆ 数据加密功能
128-,192-,256bit AES 或 Tri-DES 加密(可选)
◆ 工作方式可选择为TCP Server、TCP Client、UDP单播和组播
◆ 2个可编程I/O口
◆ 支持Windows 95/98/ME/NT/2000/XP/2003/XP x64/2003 x64 COM driver、Linux real、TTY、UNIX操作系统
◆ 工作电压为3.14~3.6 VDC
◆ 低功耗,电流150mA(no link 80mA)
◆ 支持POE(可选)
◆ 1.5KV电磁隔离
◆ 所有管脚抗静电保护
◆ 操作温度(可选)
:0°C to +70°C (32°F to 158°F),5% to 95% RH (商业级)
-40°C to +80°C (-40°F to 176°F),5% to 95% RH (工业级)
◆ 存储温度
-40°C to +80°C (-40°F to 176°F),5% to 95% RH

更多信息:www.conextop.com.cn
www.creativetop.com

Key Features

? The only complete, integrated solution in an RJ45
form factor
? Complete integrated solution
? RS-422/485 support
? Multi-drop RS-485 network support
? Embedded web server
? 10/100Mbi t Ethernet – Auto-Sensing
? Stable, field proven TCP/IP protocol suite and web
based application framework
? Easy configuration through a web interface
? Easy customization of HTML web pages and
configuration screens
? Interactive web pages through the use of Java
applets
? E-mail alerts
? SSL/TLS support 128-, 192-, 256-bit AES or Tri - DES
encryption
(Optional)
? EMI tested and compliant
? Extended operating temperature:
-40 to +85? C Industrial Model
0 to +75? C Commercial Model
? High-performance processor
(55MIPS on 32bits RISC)
? Network overhead handled by NePort
? Password protection
? Upgrade NePort’s bootloader and firmware over the
network and Serial port

? 3.3V power
? Serial-to-10/100 Ethernet conversion
921,600 baud serial speed

Protocol and application

? Wi th robust RTOS embedded in a 32bits RISC
? ARP, UDP, TCP, ICMP, Telnet, TFTP, AutoIP, DHCP,
HTTP, for network communications.
? TCP, UDP, and Telnet for connections to the serial port.
? TFTP for firmware updates.(E version)
? IP for addressing, routing, and data block handling over
the network.
? User Datagram Protocol (UDP) for typical datagram
applications in which devices interact with other
devices wi thout maint

网友A:
用串口转网络设备吗。我们公司专业研发,生产呀。有意向联系。QQ:191724929

网友B(2009-03-10):
嵌入式联网解决方案
2009-3-9 作者:上海卓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来源:ZLMCU网

1. 嵌入式联网概述
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原来以串口、RS232、RS485方式管理的串口设备不再适应信息化的步伐。从串口到网口的转化,从电平级别的串口通信,到以太网甚至Internet方式的网络化级别的通信是必然的趋势。
设备联网管理相对于串口方式有如下的优点:

联网方式灵活性大于串口方式。串口连接是物理上的连接,而网络化是逻辑上的链接。以前每个设备都需要有一根物理上的串口线和PC机连接,此时如果设备非常多,那么PC机的串口就不够用,即使进行串口扩展也是有限的。而对于网络化方式,只要PC机有一根网线接入网络,每台设备也接入网络,那么就可以实现互联。
联网方式具有距离远、便捷性的特点。只要设备联网就可以实现远程控制,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Internet带来的便利。目前网线已经遍及住宅区、办公区、工厂等,随处都可以接入网络,这节约了布线的成本。
联网方式可以利用现有的网络协议,例如可以使用Http协议来访问设备,利用IPSec来加密数据,使用TCP协议保证数据发送的准确性,这使得设备的性能大大提高。
设备联网屏蔽了各种设备的差异,统一使用socket标准接口进行通信,方便了不同类型设备的统一化管理。
2. 嵌入式设备联网的一般方法
目前绝大部分的有线联网方式都采用以太网IEEE802.1。下面分几种情况:

如果用户不想重新设计原有的串口设备,那么可以使用串口服务器,例如卓岚的NETCOM2000系列产品。串口服务器可以将原有的串口数据透明地转发到网络上。卓岚的串口服务器方案支持虚拟串口,可以在PC端将网络连接重新虚拟为串口,这样用户的软件程序也不需要修改,即从图 1 原用户解决方案 升级为图 2 卓岚联网解决方案 。

图 1 原用户解决方案

图 2 卓岚联网解决方案

用户需要修改串口设备硬件设计,将以太网功能集成到用户PCB板上。此时又分为两种情况:
用户设备采用高端的ARM系统开发。此时ARM系统上可以直接移植嵌入式Linux、WinCE等嵌入式操作系统,该类操作系统上已经集成了TCP/IP协议栈。所以用户在设备端使用socket编程即可实现和PC的通信。
用户设备采用低端的16位、8位处理器。此时在用户系统上实现TCP/IP有一定难度。因为:
TCP/IP协议栈的运行会占用大量CPU时间,低端处理器难以应付,从而会影响用户应用程序的运行。
低端处理器上一般不运行操作系统OS,此时难以在用户程序和TCP/IP协议栈之间进行任务调度。
稳定性是嵌入式TCP/IP协议栈最关键的指标,对于工业应用用户自己实现的TCP/IP协议栈难以达到稳定性要求。
此时可以采用卓岚的ZLSN2000作为联网解决方案

3. 卓岚串口联网解决方案
上海卓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自2003年投入嵌入式联网技术产品研究以来,非常重视核心技术的投入力度,先后完成了 ZLIP 、ZLWeb等核心软件,并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软件版权注册。

优势:
卓岚ZLSN2000嵌入式联网解决方案的优点是:

稳定性:ZLSN2000可以实现全双工、不间断数据发送功能。即可以在高波特率(例如115200)下,同时进行串口到网口、网口到串口的数据转发,且不需要停顿。此时并不会丢失一个字节。很多其它类似产品在此情况下会出现丢包,甚至断网的情况。
适中价格:卓岚的ZLSN2000解决方案,对于低端系统用户也是适合的。因为低端系统本身成本低,如果选用的嵌入式联网方案成本太高,则会大大增加系统成本。实际上用户如果自己开发嵌入式联网方案,在考虑硬件成本+研发投入的情况下,价格已经接近甚至超过ZLSN2000。
超小体积:ZLSN2000只有4.3mm×2.6mm的大小。

实现步骤:

采用卓岚的ZLSN2000系列模块可以快速实现上网,实现步骤是:

在用户PCB板上留出一个10针+9针的双排针插座。用以连接ZLSN2000模块。
19针引脚中提供VCC(5V)、GND、串口TXD、RXD。串口TXD和RXD和用户MCU的串口连接。
19针引脚引出4根引脚用以连接网线。

通过Web或者卓岚的ZLVirCom程序设置好ZLSN2000的网络参数和串口参数。

此后MCU通过串口发送给ZLSN2000的数据,将被透明地发送给目的IP指定的计算机。目的IP计算机发送给ZLSN2000的数据将透明地转发给MCU。

嵌入式联网解决方案
2009-3-9 作者:上海卓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来源:ZLMCU网

1. 嵌入式联网概述
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原来以串口、RS232、RS485方式管理的串口设备不再适应信息化的步伐。从串口到网口的转化,从电平级别的串口通信,到以太网甚至Internet方式的网络化级别的通信是必然的趋势。
设备联网管理相对于串口方式有如下的优点:

联网方式灵活性大于串口方式。串口连接是物理上的连接,而网络化是逻辑上的链接。以前每个设备都需要有一根物理上的串口线和PC机连接,此时如果设备非常多,那么PC机的串口就不够用,即使进行串口扩展也是有限的。而对于网络化方式,只要PC机有一根网线接入网络,每台设备也接入网络,那么就可以实现互联。
联网方式具有距离远、便捷性的特点。只要设备联网就可以实现远程控制,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Internet带来的便利。目前网线已经遍及住宅区、办公区、工厂等,随处都可以接入网络,这节约了布线的成本。
联网方式可以利用现有的网络协议,例如可以使用Http协议来访问设备,利用IPSec来加密数据,使用TCP协议保证数据发送的准确性,这使得设备的性能大大提高。
设备联网屏蔽了各种设备的差异,统一使用socket标准接口进行通信,方便了不同类型设备的统一化管理。
2. 嵌入式设备联网的一般方法
目前绝大部分的有线联网方式都采用以太网IEEE802.1。下面分几种情况:

如果用户不想重新设计原有的串口设备,那么可以使用串口服务器,例如卓岚的NETCOM2000系列产品。串口服务器可以将原有的串口数据透明地转发到网络上。卓岚的串口服务器方案支持虚拟串口,可以在PC端将网络连接重新虚拟为串口,这样用户的软件程序也不需要修改,即从图 1 原用户解决方案 升级为图 2 卓岚联网解决方案 。

图 1 原用户解决方案

图 2 卓岚联网解决方案

用户需要修改串口设备硬件设计,将以太网功能集成到用户PCB板上。此时又分为两种情况:
用户设备采用高端的ARM系统开发。此时ARM系统上可以直接移植嵌入式Linux、WinCE等嵌入式操作系统,该类操作系统上已经集成了TCP/IP协议栈。所以用户在设备端使用socket编程即可实现和PC的通信。
用户设备采用低端的16位、8位处理器。此时在用户系统上实现TCP/IP有一定难度。因为:
TCP/IP协议栈的运行会占用大量CPU时间,低端处理器难以应付,从而会影响用户应用程序的运行。
低端处理器上一般不运行操作系统OS,此时难以在用户程序和TCP/IP协议栈之间进行任务调度。
稳定性是嵌入式TCP/IP协议栈最关键的指标,对于工业应用用户自己实现的TCP/IP协议栈难以达到稳定性要求。
此时可以采用卓岚的ZLSN2000作为联网解决方案

3. 卓岚串口联网解决方案
上海卓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自2003年投入嵌入式联网技术产品研究以来,非常重视核心技术的投入力度,先后完成了 ZLIP 、ZLWeb等核心软件,并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软件版权注册。

优势:
卓岚ZLSN2000嵌入式联网解决方案的优点是:

稳定性:ZLSN2000可以实现全双工、不间断数据发送功能。即可以在高波特率(例如115200)下,同时进行串口到网口、网口到串口的数据转发,且不需要停顿。此时并不会丢失一个字节。很多其它类似产品在此情况下会出现丢包,甚至断网的情况。
适中价格:卓岚的ZLSN2000解决方案,对于低端系统用户也是适合的。因为低端系统本身成本低,如果选用的嵌入式联网方案成本太高,则会大大增加系统成本。实际上用户如果自己开发嵌入式联网方案,在考虑硬件成本+研发投入的情况下,价格已经接近甚至超过ZLSN2000。
超小体积:ZLSN2000只有4.3mm×2.6mm的大小。

实现步骤:

采用卓岚的ZLSN2000系列模块可以快速实现上网,实现步骤是:

在用户PCB板上留出一个10针+9针的双排针插座。用以连接ZLSN2000模块。
19针引脚中提供VCC(5V)、GND、串口TXD、RXD。串口TXD和RXD和用户MCU的串口连接。
19针引脚引出4根引脚用以连接网线。

通过Web或者卓岚的ZLVirCom程序设置好ZLSN2000的网络参数和串口参数。

此后MCU通过串口发送给ZLSN2000的数据,将被透明地发送给目的IP指定的计算机。目的IP计算机发送给ZLSN2000的数据将透明地转发给MCU。

嵌入式联网解决方案
2009-3-9 作者:上海卓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来源:ZLMCU网

1. 嵌入式联网概述
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原来以串口、RS232、RS485方式管理的串口设备不再适应信息化的步伐。从串口到网口的转化,从电平级别的串口通信,到以太网甚至Internet方式的网络化级别的通信是必然的趋势。
设备联网管理相对于串口方式有如下的优点:

联网方式灵活性大于串口方式。串口连接是物理上的连接,而网络化是逻辑上的链接。以前每个设备都需要有一根物理上的串口线和PC机连接,此时如果设备非常多,那么PC机的串口就不够用,即使进行串口扩展也是有限的。而对于网络化方式,只要PC机有一根网线接入网络,每台设备也接入网络,那么就可以实现互联。
联网方式具有距离远、便捷性的特点。只要设备联网就可以实现远程控制,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Internet带来的便利。目前网线已经遍及住宅区、办公区、工厂等,随处都可以接入网络,这节约了布线的成本。
联网方式可以利用现有的网络协议,例如可以使用Http协议来访问设备,利用IPSec来加密数据,使用TCP协议保证数据发送的准确性,这使得设备的性能大大提高。
设备联网屏蔽了各种设备的差异,统一使用socket标准接口进行通信,方便了不同类型设备的统一化管理。
2. 嵌入式设备联网的一般方法
目前绝大部分的有线联网方式都采用以太网IEEE802.1。下面分几种情况:

如果用户不想重新设计原有的串口设备,那么可以使用串口服务器,例如卓岚的NETCOM2000系列产品。串口服务器可以将原有的串口数据透明地转发到网络上。卓岚的串口服务器方案支持虚拟串口,可以在PC端将网络连接重新虚拟为串口,这样用户的软件程序也不需要修改,即从图 1 原用户解决方案 升级为图 2 卓岚联网解决方案 。

图 1 原用户解决方案

图 2 卓岚联网解决方案

用户需要修改串口设备硬件设计,将以太网功能集成到用户PCB板上。此时又分为两种情况:
用户设备采用高端的ARM系统开发。此时ARM系统上可以直接移植嵌入式Linux、WinCE等嵌入式操作系统,该类操作系统上已经集成了TCP/IP协议栈。所以用户在设备端使用socket编程即可实现和PC的通信。
用户设备采用低端的16位、8位处理器。此时在用户系统上实现TCP/IP有一定难度。因为:
TCP/IP协议栈的运行会占用大量CPU时间,低端处理器难以应付,从而会影响用户应用程序的运行。
低端处理器上一般不运行操作系统OS,此时难以在用户程序和TCP/IP协议栈之间进行任务调度。
稳定性是嵌入式TCP/IP协议栈最关键的指标,对于工业应用用户自己实现的TCP/IP协议栈难以达到稳定性要求。
此时可以采用卓岚的ZLSN2000作为联网解决方案

3. 卓岚串口联网解决方案
上海卓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自2003年投入嵌入式联网技术产品研究以来,非常重视核心技术的投入力度,先后完成了 ZLIP 、ZLWeb等核心软件,并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软件版权注册。

优势:
卓岚ZLSN2000嵌入式联网解决方案的优点是:

稳定性:ZLSN2000可以实现全双工、不间断数据发送功能。即可以在高波特率(例如115200)下,同时进行串口到网口、网口到串口的数据转发,且不需要停顿。此时并不会丢失一个字节。很多其它类似产品在此情况下会出现丢包,甚至断网的情况。
适中价格:卓岚的ZLSN2000解决方案,对于低端系统用户也是适合的。因为低端系统本身成本低,如果选用的嵌入式联网方案成本太高,则会大大增加系统成本。实际上用户如果自己开发嵌入式联网方案,在考虑硬件成本+研发投入的情况下,价格已经接近甚至超过ZLSN2000。
超小体积:ZLSN2000只有4.3mm×2.6mm的大小。

实现步骤:

采用卓岚的ZLSN2000系列模块可以快速实现上网,实现步骤是:

在用户PCB板上留出一个10针+9针的双排针插座。用以连接ZLSN2000模块。
19针引脚中提供VCC(5V)、GND、串口TXD、RXD。串口TXD和RXD和用户MCU的串口连接。
19针引脚引出4根引脚用以连接网线。

通过Web或者卓岚的ZLVirCom程序设置好ZLSN2000的网络参数和串口参数。

此后MCU通过串口发送给ZLSN2000的数据,将被透明地发送给目的IP指定的计算机。目的IP计算机发送给ZLSN2000的数据将透明地转发给MCU。
http://www.zlmcu.com/products_ZLSN2000.htm

嵌入式联网模块

网友C:
北京漫峰科技

专业的siliconlabs C8051F系列单片机方案推广

致力于设备联网、远程控制和数据采集的10M以太网开发

名称:
F020集成以太网接口核心模块开发套件

简介:
在此套件基础上可进行各种实验,用以评估工控模块性能.

详细信息:
MF020高性能核心模块是嵌入式控制系统的核心,其集成的高精度12位AD、10M以太网接口为数据采集控制系统提供了全新的低成本、高性能解决方案。MF020集成了运行在22.1M的高性能C8051F02X系列单片机,高达256K+32K的RAM,16M 串行Flash,实时时钟和集成10M以太网接口。2组40引脚的插针将AD,DA,数字IO口等资源引出。MF020采用5V供电,引脚兼容CMOS、TTL的电平。 提供配套验证板进行模块快速调试、学习。 提供完整软件程序源代码,用户可参考或移植到产品设计中,缩短产品开发时间,加快产品上市速度。

例程源代码:
1.外部中断及IO口输出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INT0,INT1外边配置到P22,P23引脚上,从而在外部中断0和1的驱动下,实现:底板上发光二极管LED2随按键KEY2的按下而亮/灭。
2.定时器0及IO口输出实验
实现功能:在定时器0的驱动下,实现:底板上发光二极管LED2以1秒为单位闪烁。
3.uart0通信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UART0配置到P00,P01引脚上,实现: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控制底板上的LED灯。串口通信协议是基于字符的,可使用超级终端进行调试,支持BACKSPACE键,但是不支持其它功能键和方向键。
4.SPI总线和AT45DBXXX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SPI配置到P02,P03,P04引脚上,实现通过SPI总线访问AT45DB041B/081B/161D。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对FLASH进行操作。
5.XDATA RAM实验
实现功能:发送每个页面的测试结果到超级终端。向指定页面写入字符串。读取指定页面从0偏移处开始的指定长度数据。
6.SMBUS和PCF8563T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SMBUS配置到P05,P06引脚上,实现通过IIC总线访问PCF8563。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获取和设置PCF8563的实时时钟。
7.AD_DA实验
实现功能:
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获取AD输入电压和片上温度。
将AD的输入电压在DA上输出,经2倍放大后驱动LED1。
常量AD_VREF是单片机输出的参考电压,不同单片机会有变化,具体见常量定义处,其值应该与J1的2,3间电压保持一致。
AD测量的电压可以通过用万用表测量J1的2,18间的电压验证。
8.以太网部分实验
实现功能:可将获取的AD输入电压和片上温度传输到固定IP地址的页面上。
模块硬件资源:
高度集成:60mm*42mm
四层PCB工艺,大大提高模块稳定性。
处理器:SILABS C8051F020,时钟频率高达25MHZ。
业界体积最小的高效能单芯片10/100Base-T以太网控制器SILABS CP2201。
RJ-45插头,可以显示LINK和ACTIVITY状态。
ADC通道:
8路 12bit ADC,转换速度100K,带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和模拟多路开关
8路 8bit ADC,转换速度500K,带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和模拟多路开关
DAC通道:2路 12bit DAC
串行方式数据存储器(Serial Data Flash):4M bit-16Mbit 可选
程序存储器(Flash):64k bytes
数据存储器(Ram):4352 bytes + SRAM(32k-256K bytes可选)
数字I/O口:最多可达16路
可同时使用的硬件I2C、SPI及两个UART串口
16位可编程的计数器/定时器阵列
5个通用16 位计数器/定时器
专用的看门狗定时器
可校准的实时时钟(PCF8563)

模块软件资源:
详尽的测试程序,缩短客户软件开发时间。
C8051F020 ADC转换程序。
C8051F020 DAC输出程序。
C8051F020读写I/O程序。
C8051F020读写SPI Serial Data Flash程序(AT45DB041)。
C8051F020读写扩展SRAM程序(IS62LV256)。
C8051F020与I2C日历时钟通讯的程序(PCF8563)。
C8051F020串行通讯UART程序。
C8051F020键盘控制程序。
CP2201以太网通讯程序。
royalty-free的TCP/IP协议栈 。
免费的SILICONLABS IDE开发环境软件。
基于TCP的MODBUS协议是数据采集和监控中常用的一种工业标准通信协议。基于MF020核心模块硬件平台,本例程可以很容易实现该功能,从而帮助用户快速完成数据采集和控制功能。

模块化设计的优势:
稳定的模块化设计,封装大量中间器件,简化客户产品开发设计过程,缩短产品的面市时间,极高的性价比。
基于先进的8051内核的单片机控制平台,容易上手,极强的程序可移植性。
简单易用的SILABS IDE开发环境软件。
廉价的仿真调试工具支持。
免费的TCP/IP协议栈,用户不需要了解TCP/IP协议栈即可灵活实现各种网络功能。

典型应用:
纺织监控
电力监控
油井监控
环境监测
煤矿监测
与通信、控制相关的行业。

联系人 汪先生
联系电话 01082533738
公司网站 www.mnfoul.com

网友D:
上海南奚电子有你要的一整套方案,详情
www.nasea.com.cn
qq:254918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