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电器选型

楼主(2008-10-25):
1、类型选择。一般情况下,可选用两相结构热继电器,但当三相电压的均衡性较差,工作环境恶劣或无人看管的电动机,宜选用三相结构的热继电器。对于三角形接线的电动机,应该选用带断相保护装置的热继电器。2、热继电器额定电流选择。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应大于电动机额定电流。然后根据该额定电流来选择热继电器的型号。3、热元件额定电流的选择和整定。热元件的额定电流应略大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当电动机启动电流为其额定电流的6倍及启动时间不超过5s时,热元件的整定电流调节到等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当电动机的启动时间较长、拖动冲击性负载或不允许停车时,热元件整定电流调节到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1~1.15倍。

网友A:
值得学习,现在的都和空开合在一起了

网友B:
电机启动时间较短的热继电器可按额定电流的1.05倍整定,过流按1.2倍整定不超过20分钟动作,1.5倍不超过2分钟动作。

网友C:
不错,说的很透彻的,值得一看!

网友D:
您好:
我不想把这看作是销售,我更希望这是一次合作。我们公司生产霍尔电流、电压传感器、电量变送器、功率传感器、隔离端子。 有下面任何一种情况,我们都可以合作:
1, 您作为采购,在工作中会采购这些商品。
2, 您是工程师,应用设计中会用到这些产品。
3, 您知道您的朋友采购这些商品。
4, 您也销售这些产品。 合作的方式就是你可以和我联系,帮我介绍客户,由我出面与最终用户洽谈,当然如果你不需要避嫌,那么我更欢迎您和我一起与客户洽谈,我将以绝对公道的利润分成来维持我们的长期合作。具体传感器选型资料以及技术参数可以去我公司网站浏览并下载。
除了提供优质产品以外,我们还提供技术支持、完善的产品解决方案,提供技术支持的工程师是在传感器行业有多年设计应用经验的业内专家。
另外本公司还销售霍尔元件、集成电路、全系列电源IC、电阻电容、二三极管、光藕、可控硅、场效应、拨动开关、接插件等等。为您提供“一站式”配单服务 。这些都可以是我们合作的项目,敬请垂询!

段先生
恒发(香港)科技有限公司
021-53081233
www.51sensor.ne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