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 怪 日立sj300-22kw

楼主(2008-10-25):
一台日SJ300 22KW变频器低电压380V不能启动无报警,参数可以设定,只有直流母线电压升至580V才能启动启动后输出正常,三相平衡。

网友A:
dawo dian hua,wo gao su ni13801719364

网友B:
日立变频器要运行 母线电压必须达到一定的值 ,一般在530v左右就行了 不一定要到580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