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我用松下A4伺服电机的位置控制模式,方向信号用什么输入啊,单片机可以吗?

楼主(2008-10-25):
??? 各位师傅好,我用松下A4电机的位置控制模式,选择脉冲/方向控制方法,采取普通光耦输入方式,设置Pr41=0,Pr42=3 ,引脚3、5接5V正极电压,引脚4接单片机的一个51单片机的一个I/O 口例如P1.0来接收单片机的脉冲信号,6接方向信号,那么6可以接单片机的P1.1口吗,(当然要用光耦耦合器和功率放大器来做驱动电路),使单片机的P1.1口加上驱动电路后产生一个可以变化的高低电平,输入到伺服控制器的6引脚,来控制伺服电机的旋转方向,这样可以吗,高手指教一下啊,对这个方向信号怎么接很有疑问,因为我要用程序控制它自动切换正反转,正转n圈,反转n圈,谢谢!

楼主:
课题中遇到的,请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既然方向也要受控制(这完全是废话),当然也要由单片机输出了。这是必然要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方向也要受控制(这完全是废话),当然也要由单片机输出了。这是必然要做的。

请具体说下好吗,这个方向信号应该是+5v或者-5v电平,+5v时正传,-5v时反转,我想利用程序来控制+5v和-5v的时间,利用单片机的一个I/O口作为方向信号可以实现吗

网友A:
怎么会需要-5V?又不是RS232通讯。5V、0V切换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刘岩利师傅????????????

楼主:
请问刘岩利师傅,SING方向信号接+5v时正转,当需要反转时接多少啊?

网友B:
我还以为以刘老师的性格会回答:-5V也可以呢,不过要串500欧电阻呢.呵呵,开个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