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卡件的冗余问题

楼主(2008-10-25):
请问DCS带控制点的I/O卡件还有必要冗余配置吗?我们设计院的习惯一直是控制点的I/O卡件要冗余,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提倡呢

楼主:
我们一般是这样做的,控制和联锁的I/O点冗余,其他不重要的可以不冗余。

网友A:
IO卡件冗余和IO通道冗余是一回事.

网友B:
卡件冗余和 通道不完全一样。

网友B:
现在流行的做法是 卡件冗余,

一旦检测到卡件有故障,那怕 是16个点中有一个点 击穿,都会切换整个卡件。

在非ESD 系统的 Io冗余中,

典型的冗余方式主要是:

DI。DO是 带诊断的2取1oo2D。

AI 一般是求平均值。--2个值都取,然后求平均值,检测到任意一个损坏,则变成1oo1.

AO一般是负载均衡型输出。--标准的各自负担一半负载,当任意一个故障时,另外一个负责全部的负载。?

网友A:
老乔,你的4楼和3楼如何自圆其说?

网友C:
通讯模块冗余就可以了,I/O卡件只要留有备用点就可以了,以备点被击穿,更换通道

网友B:
你没理解。。。? IO卡件冗余 和IO通道冗余的 区分。

1.假如 说的以西门子 派系的 为例,

?? IO 卡件冗余的 情况是 最常规的情况, 2个 IO 卡件在工作,

?? 只要检测出来 任意一个IO 卡件的 任意一个通道 有问题,就切换整个 IO 卡件,

?? 有问题的 IO卡件会被 “钝化”处理,好的那个 是激活状态。

?? 因为 对IO卡件的诊断,是基于 IO 卡件的整体的。

2.Io 通道冗余,则上升到 IO 点(老外手册 都叫 Channel)

?? 点对点 冗余,,不再是 卡 对 卡冗余的概念。

?? 诊断信息 精确到 IO 通道级别。

?? (通道 不一定是单点,说不定是2点AIO,说不定是8点DIO, 但是目前常见可做IO通道冗余的卡件 AIO的 单点就是一个通道,DO也是每个点就是一个通道)

?? 诊断出那个点(通道)坏了,就切换那个点(通道)。

?? 架设 IO 卡 AI-A,有4点, AI-A1,AI-A2,AI-A3,AI-A4,

?? 他的冗余伙伴卡是 AI-B,一样的有4点,AI-B1,AI-B2,AI-B3,AI-B4。

?? 假如说目前? AI-A的 3#通道被击穿了。 AI-B的 4#通道有短路放电现象,当然也不正常。

?? 如果是 IO 卡件(级别的)冗余的话, 这1对卡就都废了。因为任意一个可以诊断出来的故障 都会导致 整个IO 卡件发生 切换和钝化处理。

?? AI-A有一个点故障,整个 AI-A会被钝化的,系统会切换至 AI-B。AI-B 也不正常,则 直接就废了。

?? 但是, IO通道(级别的)冗余的话, 还可以继续跑。AI-A3 废了。AI-B3 还好着,AI-B4 废了,AI-A4还好着。

?

? 当然差异远远不止这一点。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差异。

? ----不知道我个人的理解有没有问题,呵呵

网友D:
如果是这样不是要配置很多冗余卡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