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m左右的除盐水箱,采用投入式液位计与压力变送器式液位计的优缺点

楼主(2008-10-25):
公司新做的除盐水箱拟采用压力表式液位计,部分人提议投入式,
请教两者的优缺点,及选择压力式时安装方面细节有什么要求.

网友A:
投入式变送器质量不太可靠,就用普通的压力变送器就可以了,不就是测个液位吗,在水箱下部合理位置安装就行了

网友B:
我们单位除盐水箱液位测量一直用的单法兰式液位压力变送器没有什么问题,为何要有投入式变送器呢???

网友C:
投入式变送器选好了厂家是没有问题的!QQ635546685

网友D:
还是用压力式的好,我们这酸再生的罐子用的都是差压滴

网友E:
以上所说的产品都可实现,只不过是 质量问题吧了

? 选信誉好的厂家? 和好一点的产品都可以测量? 感觉投入的液位比较方便 价格也比较好??? 投入液位主要问题是防水问题 这个问题解决了 应该就没什么大问题了!!qq 261140772? 希望和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F:
不防水咋叫投入式??? 建议用压力变送器,毕竟成本低一点.

网友G:
支持在底部安装压力的方法

网友H:
强烈支持采用单法兰变送器测量液位

网友I:
强烈支持流星赶月!!

网友E(2009-01-21):
本人观点  投入的和 压力变送器原理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  一个在里面 一个在外边

   单要是防水解决了 投入的还是比较好的!!!

  15004049483 王 可以提供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