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57定位模块问题

楼主(2008-10-25):
?? 请问357定位模块是怎么对伺服进行控制的?

我们如何对357模块进行设置,同对s7-300PLC一样用STEP7对其设置吗?

是否有专用于这种模块的设置软件呢?

小弟刚入门,还请多指教,谢谢了先

网友A:
FM357-2在使用时是有个软件的,你可到西门子网站上下载,另买FM357-2的模块时自带一个光盘,那里就有的,你安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