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与伺服驱动器的问题!!!急!!

楼主(2008-10-25):
在华中的HJSV-18D-50驱动器配J-GK6087-6AA61-RB伺服电机使用中,出现瞬时电压跌落情况约300ms,电机停止运动,伺服驱动器未报警,在电压回复正常后电机未工作,驱动器未报警,整个过程中,上位机脉冲指令一直处于发送状态,这个问题该怎么解释,大家帮帮忙啊!从原理上帮帮忙解释下啊!!!急需啊!!

网友A:
“出现瞬时电压跌落情况约300ms”———那就达到15个周波了,对于功率系统而言,一般很难抗这么多周波跌落,但上位控制器确实有可能抗得住。这样的问题,建议直接咨询原厂,个人以为不报警是不正常的,尤其是电机已经不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出现瞬时电压跌落情况约300ms”———那就达到15个周波了,对于功率系统而言,一般很难抗这么多周波跌落,但上位控制器确实有可能抗得住。这样的问题,建议直接咨询原厂,个人以为不报警是不正常的,尤其是电机已经不工作了。

我想问下300ms,工控机会复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