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布匹收放卷的算法

楼主(2008-10-25):
西门子的PLC,要求是a电机为卷布随着直径增大自动减慢线速,中间有一张力检测装置输出电压0-10v,b电机直径不定线速跟随a但必须张力在设定值误差范围内。

问题:如何计算b电机的线速?计算公式?

有意义的回答将给一定积分

多谢!!!

网友A:
a电机、b电机,哪一台是主动?

你的要求是(布)线速度恒定?

网友B:
没有做过这些,我想这样:电机A:通过自动计算卷筒A的绕线层数,根椐经验数据得出减速度速率,完成电机A所绕层数的当前速度,输出模拟量值到伺服电机。

电机B的速度以电机A的速度作为参考,然后通过张力检没装置的数据作为调整量,这两个数据相加作为电机B的当前速度输出值。

门外汉,高手们,继续发言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a电机、b电机,哪一台是主动?

你的要求是(布)线速度恒定?

线速随设定的值变化,a电机主动b电机跟随

网友C:
张力检测装置是什么结构的,是张力传感器还是摆辊?是什么电机,控制器是什么?如变频器还是直流驱动器?什么品牌的?一般线速度可以从控制器读或则根据卷径计算得到.检测出的数据可以作为PID的给定量处理等等.总之,楼主设备结构描述的不清楚,所以难以确切回复.

楼主:
我采用的是欧路的直流调速器,但不会使用里面的恒转矩功能是如何配置和设定的

网友D:
b电机直径不定,是什么意思是不确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张力检测装置是什么结构的,是张力传感器还是摆辊?是什么电机,控制器是什么?如变频器还是直流驱动器?什么品牌的?一般线速度可以从控制器读或则根据卷径计算得到.检测出的数据可以作为PID的给定量处理等等.总之,楼主设备结构描述的不清楚,所以难以确切回复.

采用的是欧路的直流调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b电机直径不定,是什么意思是不确定吗

随布匹大小而定,所以直径大小不一致的

网友E:
我们这有卷染的控制和你说的差不多.它是要求布速稳定张力恒定.但收卷是越收越大,放卷是越放越小,这时就必须收卷的速度要越来越慢,放卷要越来越快.其张力是由电机的速度差来控制.如果你是要用什么计算公式来控制恐怕有点难了,我想可不可以用分级的方法呢,我手上一个单变频控制程序似乎就是用这种方法.如果你想参考一下可以提供给你,不过不是西门子的PLC.你要的看就加我QQ366315412

网友B:
电机A和电机B的线速度应该有一定的联系,再加上张力控制的调整,如果可以做出一个数学关系式来,就大功告成了

网友F:
建议楼主:不好和你们的机械工程师合作了!从你的问题看出你的机械工程师很差。这个问题你用机械多增加两了轮子就行了,不存在卷布随着直径增大。我以前做檫手机的时候用过。

如果一定要这种方法你可以将电机更改为伺服电机,利用张力检测,给伺服包反馈信号,伺服用力矩控制方式,(不能用速度和位置),完全可以实现。

楼主:
回复楼上,欧陆调速器也可以实现2个电机之间的力矩控制,只因才学粗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这有卷染的控制和你说的差不多.它是要求布速稳定张力恒定.但收卷是越收越大,放卷是越放越小,这时就必须收卷的速度要越来越慢,放卷要越来越快.其张力是由电机的速度差来控制.如果你是要用什么计算公式来控制恐怕有点难了,我想可不可以用分级的方法呢,我手上一个单变频控制程序似乎就是用这种方法.如果你想参考一下可以提供给你,不过不是西门子的PLC.你要的看就加我QQ366315412

多谢!已经加你号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A和电机B的线速度应该有一定的联系,再加上张力控制的调整,如果可以做出一个数学关系式来,就大功告成了

是的,所以请教老师傅们的帮助

网友E:
我已经发到你的QQ邮箱中去了,你查看一下.卷染机它是在两个卷辊上有两个近接进行计数,(好一点用编码器)每转一圈给定一次速度,是没有张力检测的,其张力主要是靠速度差来实现的,中间是有一个张力架,主要是用弹簧来调节张力的均衡的.

网友E:
对:动力勇 关于引用newchp 的回复内容:电机A和电机B的线速度应该有一定的联系,再加上张力控制的调整,如果可以做出一个数学关系式来,就大功告成了

是的,所以请教老师傅们的帮助

内容的回复:

这个数学式很难成立的,你们还没有考虑布的厚度.现场应用还要考虑工艺要求.

网友G:
传动比多大?taidale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已经发到你的QQ邮箱中去了,你查看一下.卷染机它是在两个卷辊上有两个近接进行计数,(好一点用编码器)每转一圈给定一次速度,是没有张力检测的,其张力主要是靠速度差来实现的,中间是有一个张力架,主要是用弹簧来调节张力的均衡的.

多谢,已经收到没接触过看起来比较困难

网友D:
建议a、b两电机都采用直接卷径测量(欧路的卷径计算来回波动不稳),用恒张力控制,张力检测装置的输出同时给a、b两装置

网友D:
以前石英钟的帖子里有张力控制的介绍,找找看看

网友H:
简单地说一下:

如果使用变频或直流装置控制参考

方法一:

这是一个典型的恒张力控制,在此假设A为基准,B为卷取或开卷装置。

卷取时:B的速度给定=A的速度给定+偏移量

B的正力矩给定=设定张力*卷径/2

开卷时:B的速度给定=A的速度给定-偏移量

 B的负力矩给定=设定张力*卷径/2

难点是卷径的计算,提供一个简单适用的方法供参考:

张力建立后:A的线速度=B的线速度,如果A的辊径已知,则B就可以求出的直径

 A、B的减速比已知 就可以求出电机的速度关系了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通过脉冲编码器测量电机的旋转圈数,然后计算出辊子的旋转圈数,对厚度进行积分就可以求得卷径了。

方法二:

在方法一的基础上根据张力检测值对B电机进行速度闭环控制!

仅供参考

网友H:
上面说的速度给定都是指的辊子的线速度,电机的速度给定需要将减速比和辊径(卷径)带进去转换后给出!

网友I:
a的速度固定,根据张力的大小控制B的转速就可以了哈!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简单地说一下:

如果使用变频或直流装置控制参考

方法一:

这是一个典型的恒张力控制,在此假设A为基准,B为卷取或开卷装置。

卷取时:B的速度给定=A的速度给定+偏移量

B的正力矩给定=设定张力*卷径/2

开卷时:B的速度给定=A的速度给定-偏移量

?B的负力矩给定=设定张力*卷径/2

难点是卷径的计算,提供一个简单适用的方法供参考:

张力建立后:A的线速度=B的线速度,如果A的辊径已知,则B就可以求出的直径

?A、B的减速比已知 就可以求出电机的速度关系了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通过脉冲编码器测量电机的旋转圈数,然后计算出辊子的旋转圈数,对厚度进行积分就可以求得卷径了。

方法二:

在方法一的基础上根据张力检测值对B电机进行速度闭环控制!

仅供参考

?

支持,这种方法是完全可行的,我做过.

楼主:
多谢大家的帮助,目前使用的方法是a电机计算出的给定/2加上张力反馈量/2,然后2个值叠加给出一个值成为b电机的速度值,但无法控制张力松紧

该难题在于b电机的卷径不是一样的,视布匹长短而定

所以偏向使用欧陆自带的恒转矩控制方式,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家的帮助,目前使用的方法是a电机计算出的给定/2加上张力反馈量/2,然后2个值叠加给出一个值成为b电机的速度值,但无法控制张力松紧

该难题在于b电机的卷径不是一样的,视布匹长短而定

所以偏向使用欧陆自带的恒转矩控制方式,

上一种方法不合理

恒转矩控制好

网友J:
支持,这种方法是完全可行的,我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