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电流线路断线报警?

楼主(2008-10-25):
220V的电加热回路,电流为5A左右,怎样用西门子PLC300实现电流回路断线报警,用什么电元器件,模拟量用什么,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简单点的话可以采用电流继电器,复杂些可以采用电流变送器(市场上应该有这个)

楼主:
能不能说的再详细点,PLC的模拟量里选什么,是选电流还是什么?电流变送器能不能直接连在PLC的模拟量模块上?谢谢

电流继电器该怎么连?连在什么位置?不好意思,我是菜鸟一个,请多指教啊

网友B:
好多种方法,用霍尔间接测量、电阻直接测量。

楼主:
对:newchp 关于

简单点的话可以采用电流继电器,复杂些可以采用电流变送器(市场上应该有这个)

?

?

内容的回复:

用电流继电器好些还是电流变送器好些,用无源电流变送器的话,PLC应该选用什么模块?

网友C:
只做断电报警用继电器,采它的一个辅助触点不就可以么

网友D:
用互感器加一个 继电器来控制,互感器感应到电流来触发 继电器就 可以达到目的。?

网友E:
用电流继电器就行了,小于多少电流报警,可以调。

楼主:
5楼和7楼的都同意用电流继器,6楼的同意用电流互感器和继电器,5楼和7楼的电路上比较经济简单,6楼的复杂些,从安全角度考虑那一个更好呢?

网友F:
方法很多啊   用一个继电器 实现就好了

网友G:
因为你的电流比较小, 直接用断相保护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H:
你只是需要一个报警,并不需要监测电流变化。所以用个继电器来实现报警功能比较合适,既经济又可靠。

网友I:
同意楼上啊,检测断电应该还是比较容易的啊,呵呵,继电器搞定啊,电流不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