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线速度怎么搞?

楼主(2008-10-25):
我厂里,生产的设备,生产线采用滚道和板链、小车来运送工件,用变频器怎样才能让它们的线速度相同(传动比都不相同)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应啊?

我说的是滚道的线速度与板链、小车的运动速度相同

网友A:
我是不知道要怎么回复,直接按照传动比例计算速度比例会带来什么问题?

网友B:
小学没读过线速度与角速度关系吗?????再结合传动比关系?

网友C:
可以用PLC或比例控制器实现同步,即线速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