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1编程电缆接线图

楼主(2008-10-25):
请教各位大虾,谁有松下FP1系列PLC的编程电缆接线图。如有请发给我好吗?最好加上文字说明,在下非常感谢!我的邮箱是wjianx.2007@163.com

网友A:
FP1有的是带RS232口的(带C的机型);

没有的话只能用RS422通讯;

?

网友B:
楼上的

你的那个是232的

还是422的啊

我有一个

不知道接线图

能否给个

谢谢了

网友C:
线有的 图没注意到

QQ 727815050

网友D:
刚刚看了好像这个机型是422的,但是怎么翻也找不到PLC这边的借口图

?

网友E:
我这也有个这个型号的机子,肯定是232的接线

但是接线图我这没有

网友D:
楼上的你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接线图

再告诉给大家

拜托了~~~

网友F:
FP1的通信电缆接线:

25PIN   1 FG 2 SD 3 RD 4RS 5 CS 6 DR 7 SG 8 CD DCD 20 ER

9PIN      1 CD 2 RD 3 SD 4 ER 5 SG  6 DR  7  RS  8 CS  9RI

网友G:
你看下你的机子是232还是422在到网上查上接线方法就行了。

网友H(2009-06-18):
松下电工FP系列PLC 9pin RS232C端口 计算机 COM端口(9pin RS232C)

名 称 符号 Pin No. Pin No. 名称 符号
机壳地 FG 1 1 载波检测 CD
发送数据 SD 2 2 接收数据 RD
接收数据 RD 3 3 发送数据 SD
请求发送 RS 4 4 数据终端就绪 ER
清除发送 CS 5 5 信号地 SG
(未使用) - 6 6 数据设备就绪 DR
信号地 SG 7 7 请求发送 RS
载波检测 CD 8 8 清除发送 CS
数据终端就绪 ER 9 9 振铃指示 RI

(PC侧 pin6 可以不连接)
说明:
松下电工PLC所使用的9pin形式RS232C的端口,全部为以上的配置。
包括: FP1 COM、FP2/2SH COM、FP10SH TOOL /COM、FP3 CCU、
FP2 CCU/SDU、C-NET Adapter

注) PIN8(CD) 在FP10SH TOOL 中不使用

网友I:
触摸屏线怎样接,888888888888

网友J:
我这供应PLC编程电缆。需要的联系我哈,QQ523860371

网友K:
上海菱新机电特价销售: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shlx5113396
PLC编程电缆(一律批发价格)总线连接器(25元/100个)CP5611卡 (900/块) PLCjiemi软件 (70元/份 多次jiemi没有次数限制)PLC编程软件(20元/份)文本显示器 PLC锂电池(具体咨询)www.plcdl.com PLC编程电缆网

网友L:
引用 网友F:

FP1的通信电缆接线:

25PIN   1 FG 2 SD 3 RD 4RS 5 CS 6 DR 7 SG 8 CD DCD 20 ER

9PIN      1 CD 2 RD 3 SD 4 ER 5 SG  6 DR  7  RS  8 CS  9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