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

楼主(2008-10-25):
请问西门子TP270-10如何实现上传?

网友A:
你用PROTOOL还是WINCC FLEXABLE?

网友B:
不知道上传后能否编辑?

楼主:
PROTOOL??现在的问题是能下载不能上传

请高手指教...

楼主:
是用的PROTOOL

网友C:
通过电脑的串口,用232线直接连接触摸屏即可,(PC适配器不带适配器的那段线),上传后不能编辑,编辑在电脑里,编完后,再传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