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ido通讯

楼主(2008-10-25):
现新配置一套TWIDO系统,有二个问题弄不明白。向各位请教:1、TWDNAC232D的通讯电缆如制作。2、本系统采用了一块499TWD01100以太网通讯模块,进行了IP配置现已与Twidosoft联接通讯成功,但编写程序时却提示未配置以太网端口而使用EXCH3或MSG3,不知何故。

网友A:
你看看Schneider TWIDO的接口定义,自己做线.

网友B:
直接使用带以太网口的可编程不就可以了吗.扩展的网口需要占用主机的通讯口,如果实现232口监控还要配置通讯卡

楼主:
谢谢回复,现已找到一个问题即EXCH3只支持自带以太网口的PLC,TWDNAC232D电缆自己做了一个没试成功,有机会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