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S7200--226

楼主(2008-10-26):
请教各位师傅:图中的这个电子元件是什么?TKS!!1

楼主:
如上图,谢谢各位大师了!

楼主:
元件上有如下标示:S0606 N

                                    TS4141

网友A:
晕;你这图片拍的,与没拍差不多;

网友A:
SIEMENS TS4141是一个智能高端电源开关管, 24V稳压!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师傅了,这个《高端电源开关管》可否有替代品,现在我要在哪里可以找到呢?我在华强北电子市场找了几天,没有找到。TKS!

楼主:
哪位师傅可以告诉我一下,TS414 在哪儿有卖呢?谢谢!

楼主:
10楼的老大,你这样回复我,挣了几个积分有意思吗?

网友B:
是不是DC24V输出误接AC220V,其实这个管子完全可以不用,我以前用一个4.7欧姆小功率电阻替代

?

网友C:
楼主是泸州的朋友吗?在深圳哪个地方?

楼主:
您好,张师傅--您太好了,谢谢!我是第一次接线的时候犯的一个低级错误,谢谢!

楼主:
13楼的师傅,是啊,我在龙岗,你呢?

网友D:
看不太清楚,其实就像一个晶闸管。

网友C:
哦,我德阳的,在南山。

楼主:
你好12楼的张师傅,我看那个地方有三个引脚啊,该焊接哪两个呢?谢谢!

楼主:
张师傅,你好!我找了电阻焊了一下,通电有DC 10 v 左右,不知道你是怎样分配引脚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