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紧急求助

楼主(2008-10-26):
西门子420变频器,需要上电直接启动,能达到固定频率,怎么设定参数?

网友A:
使用说明书上有调整参数呀要是丢失可以在网上下一份就OK了

网友B:
420的应该比较简单,如果控制要求不高的话,用出厂设置,输入电机参数和控制方式就可以了。

网友C:
有两种方式,第一? P700=2?? P1210=2?? P7101=1???? 上电就正传 ,13522320288 王工

网友D:
按照手册对变频器做快速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