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cj1m

楼主(2008-10-26):
mcgs能与cj1m联机使用吗?在mcgs里没有cj1m的地址,比如D,CIO.mcgs里只有DM,IR.

网友A(2008-12-01):
是欧姆龙cj系列plc吧?!能通讯的!说明如下:IR/SR内部继电器区、LR链接继电器区、HR保持继电器区、AR辅助继电器区、TC状态、PV定时/计数器、DM数据寄存器

网友B(2012-07-05):
对:兔儿关于是欧姆龙cj系列plc吧?!能通讯的!说明如下:IR/SR内部继电器区、LR链接继电器区、HR保持继电器区、AR辅助继电器区、TC状态、PV定时/计数器、DM数据寄存器内容的回复:

mcgs与cj1m-cpu12连接需要设置什么吗?cx-p能正常通讯,mcgs却怎么也通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