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伺服是怎么回事,据说成本很低

楼主(2008-10-26):
有知道的吗?谢谢指教!

网友A:
所谓模拟伺服,就是电流环控制和速度环控制采用模拟调节器的伺服系统,比如西门子的早期针对1FT5无刷直流伺服电机的611A伺服驱动器,国内90年代卖的华腾伺服也是模拟方案。

就目前的数字实现方案而言,模拟伺服的实现成不未必比数字伺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