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变频器输出不稳

楼主(2008-10-26):
我有台三菱FR-E540-5.5K-CH的变频器,在50频率以下就没有什么问题。在频率高过50的时候,有频率一下高,一下低的现象。外接调速电位器的电压很稳定。有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朋友吗

网友A:
你可以不用电位器使用面板操作看看,同时做好接地,其他对变频器的影响

网友B:
呵呵;不知你用的控制方式是什么,把频率改成面板设定后试一下;

?

楼主:
那我 明天去试试。谢谢大家

网友C:
E540-1.5.2.2KW?????? 2台低价转:13355210251

网友D:
本人有三菱变频器A540
电源驱动板一批
配件价出售
安川驱动板一批
配件价出售
量大从优

电话;13523058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