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热电偶断线报警?

楼主(2008-10-26):
我用的是CPMIA40,加了个温度扩展模块TS002,上面接有4路热电偶,怎样才能实现这四路热电偶的断线报警功能,谢谢了啊

网友A:
热电偶如果断线必是温度达到极值(极大或极小)你可以在你的PID中设置极值报警

楼主:
PID是什么啊,在哪里能找到,刚开始学,好多不懂的

楼主:
我的温度通道号是2,3,4,5,怎么样设置啊?

网友B:
很简单的啊,热电偶的断线后会输出一个很大的值,据此信号就可以作为热电偶的断线报警!

楼主:
能不能具体说一下,比如把通道2中的温度值输送到DM1中,断线后,照你说的通道2中的数就很大,怎么再把这个很大的数变成报警信号呢?

楼主:
最好具体说下用什么指令?

网友A:
PID比例、积分、微分主要用作自动控制,你把补偿导线接在你的CPMIA40,它里面就有PID至于是什么指令你必需自己查说明书

楼主:
补偿导线已经连了,但还是找不到PID啊?

楼主:
自己顶了,请高手们指教啊,得用什么指令啊,本人自学中,帮帮忙啊

网友C:
方法有很多,你的型号我没用过,

愚兄手把手教你吧:

第一种,在有的PLC型号中,通道(2\3\4\5)中有一个位(比如2.02)是断线报警位,具体要看PLC型号查手册.或用PC在内存中看.

第二种,PC连上PLC,不接热电偶,看内存(CIO2、3、4、5)是多少16进制的数,这就是断线数,可用比较程序去做个报警。

?

楼主:
还没试,先谢谢这位大哥了,内存是不是指的:PLC里功能块内存?

网友C:
看来你太新鲜了,在编程软件里,双击中间的“内存”,找到你需要的地址,连接!

网友D:
呵呵;一般断线就就会变成最大值,用个比较指令就可以了;

楼主:
俺就是传说中的菜鸟,呵呵

网友C:
鄙视一下前面那个回帖中带PID的,基本东西还没搞懂,就整个PID出来,那有关系吗?

误人子弟啊!

网友E(2009-02-05):
很简单的啊,接温控仪,断线后会显示HHH,短路会显示L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