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流的不平衡度的计算方法?

楼主(2008-10-26):
请教各位:三相异步电机的电流不衡度允许范围是多少?

?

三相电流的不平衡度的计算方法?

在三相电机中,知道相电流Ia,Ib,Ic的数值,如何计算三相电流的不平衡度??

网友A:
(MAX(Ia,iB,iC)-MIN(Ia,iB,iC))/AVERAGE(Ia,iB,iC)*100%

网友B:
(MAX(Ia,iB,iC)-AVERAGE(Ia,iB,iC))/AVERAGE(Ia,iB,iC)*100%

三相异步电机的电流不衡度允许范围是不超过10%。

网友C:
有两种计算方式,最大值减去平均值再除以平均值;或者最大减去最小再除以平均值;按照国标是不允许超出10%,实际上这个允许是太过于宽松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但我都搞糊涂了,倒底那一种正确些?

网友C:
哈哈,当然是我的,给分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那位再给说说。

楼主(2009-06-08):
哎,没人给个确切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