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欧姆龙PLC如何实现电加热回路的断线报警?不是西门子的,急啊,不要删贴了

楼主(2008-10-26):
PLC输出直接控制中间继电器线圈,中间继电器常开闭合后控制固态继电器输入端闭合,固态继电器输出端为220V的加热回路,问题是怎么样才能实现这个220V加热回路的断线报警,需要选用什么元器件,PLC需要选什么模块,谢谢了啊

网友A:
我觉得用交流电流采集模块就行了,PLC程序判断加热时与不加热时电流是否正常就行了。

网友B:
加一个电流继电器 用PLC程序控制报警

?

网友C:
求助:三丰246-007与欧姆龙CPM2C-CIF01-V1通信问题

网友D:
加一个电流继电器 用PLC程序控制报警 ,这个比较省事

网友E:
选一个温度控制器(带断线报警功能)和热电偶,将报警信号给PLC即可

网友F:
你不是用的继电器吗?所有的辅助触点都用完了吗?如果没用完,就用辅助触做电路接通的反馈,一旦电路断开,辅助点也断开,就能检测到了。当然你还可以在你的主线路上,加一个电流互感器,将电流互感器的信号转换成开关信号,再送给PLC做报警也可。

网友G:
跟你学学..

我没用过电流继电器

这个是常用件么?

网友H:
支持6楼的,用辅助触电报警,最经济!

当然如果条件可以就在添加其他的设备给个信号,这样更安全!

楼主:
6 楼的第一种方法我不大认同,这种方法只能检测到控制回路的通断,但主加热回路要断的话就检测不到了。你说的第二种方法比较可行,不过怎么把电流互感器的信号转换为开头信号,这个我不懂,请详细点说,谢谢了

网友I:
首先固态继电器可以直接被PLC控制,比用继电器隔离还要安全,这样可以减少一路中间继电器出故障的可能性。其次直接使用电流继电器,只要将电流整定到一个小于实际负荷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J:
10楼方法基本可行,为什么叫基本:

如果加热状态频繁,用普通电流继电器挥动作频繁,而电流继电器的触点好像容易出问题

其实可以使用电子的电流继电器,由于其采用继电器或无触点输出,可以解决电流继电器的触电接触不良问题

采用热电偶采集温度也可以,如果加热时,温度不升,即断线,简单成本高

楼主:
11楼说的电子的电流继电器挺可行的,但是热电偶的就不好弄了吧,首先热电偶的温度变化太大,有时还不准,其次如果加热器在温度很高时,比如250多度此时升一度需要很长时间,这时会不会断线报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