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速度控制

楼主(2008-10-26):
各位好:

??????? 我是刚接触伺服系统的,有点东西还不是很清楚,希望大家能给我解答,谢谢!!

?????? 伺服系统的速度控制到底是怎么解释,是不是跟变频器的多段控制和无极控制一个意思?

网友A:
伺服系统有力矩控制,速度控制,位置控制等3中基本控制模式,就速度控制模式而言,其控制目标在于使目标速度始终忠实于指令速度,伺服的速度控制精度一般高于变频。伺服就功能而言,也有内部多段速度控制,变频的所谓无极控制,类比而言,应当于伺服速度指令的连续变化。

楼主:
也就是用电位器给出电位的大小来决定速度吧,指令速度是电位器给出的吗?

网友B:
不一定是电位器给出的,还可以是频压转换器、控制卡、模拟输出的模块等能输出合适电压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