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川SA变频器OC求助

楼主(2008-10-26):
三川SA变频器运行后(空载)OUTPUT电压高(MF47表测量AC620V左右,表没问题),带载运行马上报OC或OCU,请指教!

另台达VFD-B变频上电即显示频闪,求教!

?

网友A:
马达接地了,请测量马达的绝缘电阻。

网友B:
对不起,SA变频因以前的输出电压是在两相380V供电的情况测得,不准确,三相380V通电测为440V左右,换过三台电机都为同样故障,且报OC后如多次复位又会出现面板显示RUN,正常,但测量变频无输出,百思不得其解,求教!

网友B(2008-12-09):
各位网友,上述故障已修复,谢谢关注

网友C(2009-01-16):
我以前在三川做过维修了.,有什么问题可以来问我了/.我QQ332632237

网友D(2010-04-28):
前几天,松下M!X554BSA5.5KW故障显示O.C-U,无法复位,送上海维修为模块坏了。买了新的松下VF100.5.5KW,Ver.2.0..设定P008-56,Po27-1,P036-1,P038-6,P041-4,P091-7,P100-56,,面板控制,输入控制端子接6...9...    无法启动,面板电位器调到10Hz,,按Run键,测变频器输出端无电压,,请教各位老大到底是什么原因??在没启动过前,,我看过控制状态监控,n020-oc2,,n021-ov2,,n022-oc2,,n023-lv,,请师傅们帮忙解决/在这先说声谢谢//